STM32采集的原始数据好像掉了一些呢,如下图,各位大侠给你看看

楼主:
如题

楼主(2013-05-10):
这是在导出的原始数据画成的曲线

网友A:
你的采样率太低了以至于无法用来还原波形。

楼主:
这个是原始的采样数据呢,我用的是10K 的采样率,采样2K的正弦波形,按理说,这个地方不应该有这种突变的呢

网友B: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顶一个

网友C:
采样速度降低   采样率多一点   这样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C:
不是很有把握   楼主   你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呵呵

网友D:
一般是16个点做一个波形

楼主:
谢谢各位了,原因查到了,在JTAG仿真时设置断点时间不合适产生的,JTAG打断了ADC的定时采样,我差点被坑了,没想过仿真器的问题,搞了一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