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求一款adc芯片,要求:16位分辨率,8路单端输入,4对差分输入

楼主(2013-05-11):
求一款adc芯片,要求:16位分辨率,8路单端输入,4对差分输入,-5V~+5V输入范围,精确度能到0.05%,其他没什么要求。
有知道的请推荐下,或者用几片芯片能实现这些要求也行,谢谢!

了解到ads8345,但输入范围不够,最大只有正负2.5V的输入范围。

网友A:
ADS8568 应该可以吧!

网友B:
我在 TI 的官网查了一下, 好象有很多选择, 应该还可以用采样率和价格在筛选一下
楼主自己去查一下吧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0msps-products.page

网友C:
采样速度呢?

网友C:
这个价格应该不便宜的。

楼主:
采样速度要求不高,低速的,绝大部分都能满足,谢谢!

网友B:
16位分辨率的. 的确不会便宜.
±5V 可以分压变换成 ±2.5V 吧

网友D:
如果采样速度很快  一般价格比较高   性能通常和价格成正比   顶一个

网友D:
你找找TI的官网   应该有这方面的资料  顶一个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应该问题不大  主要就是芯片的选型   这个没什么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