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3中的MIDI合成

楼主(2013-05-11):
在VS1003的数据手册中,说 这块芯片具有 MIDI合成的功能,
但是网上都找不到有关VS1003 MIDI合成的应用,,那么这张表格到底是干嘛的,
能否用VS1003来产生 如表所列的声音??
另外:跟VS1003内置的RAM有关系吗,内置RAM可以用来实现什么应用吗?
求解答。。。。。。。。。谢谢。。。。。。。。。。。。。。。。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未命名

网友A:
VS1003不加功放直接输出音质怎么样

网友B:
VS1003的问题可以跟我这边联系。我们可以解决VLSI芯片的所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VS1003的问题可以跟我这边联系。我们可以解决VLSI芯片的所有问题。

我想知道 他芯片手册中说的 MIDI合成要怎么用,意思是 VS1003有内置音色吗,,那我能不能像WAV波表一样,将我要的音色提取出来,自己合成,就跟鼓机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 他芯片手册中说的 MIDI合成要怎么用,意思是 VS1003有内置音色吗,,那我能不能像WAV波表一样, ...

我留给邮箱给你。可以沟通下 sales10@yesher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