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串口为什么我把波特率设置为25600PC端就接受数据丢失严重

楼主(2013-05-11):
求助啊啊。如题。。但是我设置为12800一下就不会出错。为什么呢、

楼主:
说错了是 256000 和128000 的波特率。。。。。。

网友A:
我只用过115200。
另外你的电脑串口硬件支持256000吗?最好看下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B:
如果是usb转串口,看看是啥芯片吧,像pl2303  的话  高速率很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usb转串口,看看是啥芯片吧,像pl2303  的话  高速率很容易出错

就是PL2303-HX..那要怎么办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PL2303-HX..那要怎么办呢?

换吧。2303 就是便宜。性能还是不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