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AD7705关于测试信号范围

楼主(2013-05-11):
  想要用AD7705测量2端口间的直流电压。一段对地的电压是 -0.3v,另外一端对地电压是 +4.6v,这个2端口电压基本是直流状态,但会有点波动。
我说的这个信号应该是要用到差分模式了吧?我想让这个信号直接接到AD7705就可以测,不要调理。请教一下外部的AD基准用5v可以满足的测量范围吗?

网友A:
个人觉得,你这种情况不应该算作差分测量,算作单端信号更合适。

楼主:
但对手册上的:当电源电压为5v 基准电压为2.5v时,这二种器件都可将输入信号范围从0~+20mv到
0~+2.5v的信号进行处理。还可以处理+-20mv~+-2.5v的双极性输入信号

这句话怎么理解?

楼主:
请问对于AD7705 电源=5v 基准电压=5v。在双极性差分模式下,是否意味着AIN+ AIN- 2个模拟信号输入端都可以在 正负5v范围变化,然后AD7705就可以直接测这2个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