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一个程序,用串口调试助手出结构总是乱码,求指教!

楼主(2013-05-11):
#include "adc.h"
#include "usart.h"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u32 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114];
    int diff ;
    int sum ;
    int k ;
    int j ;
    int maxNum ;
    float arryA[114] ;
    float arryB[114] ;
    float result[50];  //改4

void  Adc_Init(void)
{

    //结构体定义+时钟使能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DM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ADC2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6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72M/6=12,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1
    // 端口配置PC.4,5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 // 改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DMA1初始化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1->DR;  //外设地址   ?2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  //内存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外设作为数据传输源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11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外设数据宽度字,32位数据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内存数据宽度字,32位数据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工作于正常缓存---单次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此通道优先级高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内存到内存失能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_IT_TC,ENABLE);  //使能DMA的发送结束中断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中断初始化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ADC1初始化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ADC_Mode_RegSimult ;  //双AD同步规则模式    改3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扫描单通道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软件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数据右对其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规则转换通道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DMA */

   // ADC2初始化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   //双AD同步规则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扫描单通道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软件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数据右对其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规则转换通道数目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7,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 ADC2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2, ENABLE);     /* Enable ADC2 external trigger conversion *///?3
   //ADC校准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1校准----------------------//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ADC_Cmd(ADC2, ENABLE); /* Enable ADC2 */
//--------------------ADC2校准----------------------//
     /* Enable ADC2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2);
   /* Check the end of ADC2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Start ADC2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
   /* Check the end of ADC2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  u32 temp;
u16 temp0,temp1;   //DR的低位和高位
float temp00,temp11;
u8 i;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1)==1)
{
   // printf("\n您发送的消息为:\n");
   //temp1=(float)ADCConvertedValue*(3.3/4096);
   for(i=0;i<114;i++)      //改5
  {   // temp=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i];
       // printf("data= %d \r\n",temp);//打印总的高点平时间
       // printf("\n您发送的消息为:\n");
      temp0=(u16)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i]&0x0000ffff;  //?4
   temp00=(float)temp0*(3.3/4096);
   arryA[i]=temp00;
   temp1=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i]>>16;   //?5
   arryB[i]=temp11;
   temp11=(float)temp1*(3.3/4096);
   printf("%f V\r\n",temp00);//打印总的高点平时间
   printf("%f V\r\n",temp11);//打印总的高点平时间
  }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1);   //清除全部中断标志

    for(k=0,diff=0; k<50; k++)
   {
    for(j=0; j<64; j++)
    {
       sum=0;
    sum += arryA[j] * arryB[j+diff];
    }
    result[k] = sum;
    printf("%d%",result[k]);
    printf("\t");
    diff++;
   }
   printf("\n");
   maxNum=result[0];
   diff=0;

   for(j=0; j<114; j++)
   {
       if(maxNum < result[j])
       {
           maxNum = result[j];
           diff = j;
       }
   }

   printf("The maximum number is: ");
   printf("%d%",maxNum);
   printf("\n");
   printf("the difference: ");
   printf("%d%",diff);
   printf("\n");

}

以上是adc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wdg.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pwm.h"
#include "adc.h"

extern vu16  ADCConvertedValue[114];
int main(void)
{
// u16 adcx;
// float temp;
SystemInit();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uart_init(9600);

Adc_Init();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while(1)
{
}
}
以上是主函数

网友A:
有可能是波特率设置的有问题或者波特率不准

网友B:
很可能是波特率问题, 最好先验证一下.
另外, fputc 函数的实现也很有关系, 查下这个函数

网友C(2013-08-09):
乱码百分之九十是波特率设置不对应,请检查

网友D:
请检查终端与你32的波特率配置是否相同。你可以在线调试,先把你串口的调通了,再附加上其他的程序。逐级调试,看问题出现在那个点上。

网友E:
先跑标准库自带的例程,看看正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