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AEP通信问题

楼主(2013-05-11):
我用的FPGA来进行以太网通信,选用的是DM9000AEP。
但是初始化过后,两个LED一个在亮,一个在闪,但是读出的目的MAC却全是FF,请问大神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可能你连接的网络上有数据包存在,该包为广播包,你看看源MAC地址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连接的网络上有数据包存在,该包为广播包,你看看源MAC地址是否正常 ...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连接的网络上有数据包存在,该包为广播包,你看看源MAC地址是否正常 ...

源MAC是正常的,但是目的MAC就全是FF,然后本地连接显示受限制什么的...为什么会有数据包呢,我就只写了一个初始化的程序啊?

网友C:
应该是计算机自动发送的广播包. 跟自己程序没关系.

网友C:
lz确定DM9000AEP能收到数据包, 而PC提示连接受限?
那DM9000AEP发送电路可能有问题, 检查一下,
以前我解决过的问题:
1) RJ45接法, 一般设备应直连接法
2) 发送变压器上拉不能省.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确定DM9000AEP能收到数据包, 而PC提示连接受限?
那DM9000AEP发送电路可能有问题, 检查一下,
以前我解决 ...

好的,谢谢...我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确定DM9000AEP能收到数据包, 而PC提示连接受限?
那DM9000AEP发送电路可能有问题, 检查一下,
以前我解决 ...

不是PC能收到数据包,而是我用抓包工具看的时候目的地址全是FF啊,我现在就写了个初始化程序,没有写发送接收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确定DM9000AEP能收到数据包, 而PC提示连接受限?
那DM9000AEP发送电路可能有问题, 检查一下,
以前我解决 ...

还要一个问题啊,就是写MAC地址的时候,随便把一个MAC地址写到那六个寄存器里面就行了吗?

网友C:
MAC应该是随便写

网友C:
发给PC时,目的MAC可以是全FF或者是PC网卡MAC,
通常调试时都设置成全FF, 这是广播地址, 任意网卡都能接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要一个问题啊,就是写MAC地址的时候,随便把一个MAC地址写到那六个寄存器里面就行了吗? ...

MAC寄存器从1到6,按顺序写,既然有抓包工具,这个一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寄存器从1到6,按顺序写,既然有抓包工具,这个一看便知

写好MAC地址后,如果初始化成功的话是应该看得到正确的MAC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果呢?

什么结果啊,现在就是不知道初始化到底是不是成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结果啊,现在就是不知道初始化到底是不是成功了...

我是没用过该芯片,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我是问你现在的项目进行的进度。

你的MAC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没用过该芯片,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我是问你现在的项目进行的进度。

额,没进度,就在弄初始化呢,不知道初始化对不对下一步搞不了啊...
MAC是自己在程序里面写到寄存器里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好MAC地址后,如果初始化成功的话是应该看得到正确的MAC地址吗?

你把DM9000广播包,组播包允许设置关了,用PC上的抓包工具克隆个包发过去,如果MAC匹配就能收到,不匹配就收不到

楼主:
初始化搞定了,谢谢各位帮助...后面发送接受有问题再问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初始化搞定了,谢谢各位帮助...后面发送接受有问题再问大家

结帖给分啊。亲

网友B:
恭喜恭喜啊

网友D(2017-01-16):
引用 楼主:
初始化搞定了,谢谢各位帮助...后面发送接受有问题再问大家

咋搞定的。我现在正调试。连接网线灯一直不亮。指点一下啊,要不然把你的初始化代码发给我参考一下呗,谢谢了。邮箱174736699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