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可以掉电保护数据吗?

楼主(2013-05-11):
LPC1768可以掉电保护数据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望前辈指导,谢谢

楼主:
能否像其他单片机那样,内部eeprom 或者flash 保存等?

网友A:
1768没有,1788有4k eeprom
不过如果不是很经常改,用flash也是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68没有,1788有4k eeprom
不过如果不是很经常改,用flash也是可以的啊

我是用来保存采集一些的数据,如果用flash保存的话,对程序有何影响?之前看过MSP430也是flash保存的,望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来保存采集一些的数据,如果用flash保存的话,对程序有何影响?之前看过MSP430也是flash保存 ...

对程序本身没有什么影响啊,就是FLASH的寿命没那么长,而且flash要block擦除

网友B:
前辈谁能给个例程操作flash的,我也在等这个问题,要采集些传感器数据作为零位,用stm32搞了几天,操作flash好像只能写入常量,变量不知道怎么采集,烦啊
正好要想看看lpc1766flash怎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程序本身没有什么影响啊,就是FLASH的寿命没那么长,而且flash要block擦除

我硬件没有外接存储芯片,那我这样需要掉电保护数据,硬件是不是很不合理?

网友A:
是的,应该外接一个eeprom,

网友C:
可以问问我们技术人员010-63721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