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的疑问

楼主(2013-05-11):
在看HT1621的datesheet时 给出的管教配置是这样的

但是在下面的介绍中 底板插口描述中是这样的

我用的是双列贴片式的  想问到底1脚是SEG7还是片选CS啊???????晕了

网友A:
很显然是SEG7,底板插口应该是一个转接板之类的,你单独一块芯片肯定是按第一张图的。

网友B:
以datasheet为准

网友C:
肯定以官方的datasheet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