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2013-05-11):
请教一下,我写的程序,单步运行正常,全速运行程序卡死在启动函数,是什么原因?
编程环境:keil  mdk4.03a

网友A:
初始化程序不对吧,都有4。6。4。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程序不对吧,都有4。6。4。7了。

初始化程序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始化程序没问题的

以前有成功过吗?
1、如果死了,看停在什么地方;
2、用SEGGER试试,看能否删除程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