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机的向量控制

楼主(2013-05-11):
以交流电机为例,定子线圈,转子永磁铁。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当电流流过电机的时候,如果电流大小固定了,不管转子处于什么位置上,作用到转子上的力的大小就固定了。
只不过这个力是个矢量,根据勾股定理把它拆分为 转矩力 和 励磁力 之后,虽然流过电机的电流是一样的,但由于转子位置不同,转矩力(能让电机转起来的力)就不同了。

网友A:
什么是交流电机的矢量控制?
不但有数值的大小,而且有方向性的量叫矢量。在异步电动机控制中的磁通、磁通势、电流、电压等不但有大小,而且都有方向,甚至有的方向在不断地变化,所以都是矢量。
直流电机有两个独立的定子绕组和转子绕组,即励磁电路和电枢电路是相互独立并正交的,可以分开控制,所以控制其转速或扭矩很方便。而交流异步电机只有定子绕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都包含在定子电流内,所以控制很复杂:

   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可以将交流异步电机的矢量经过坐标变换,从而等效看成直流电机,即将异步电机的定子矢量转换成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励磁电流)和与其垂直的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转矩电流),并模仿直流电机的控制方法分别加以控制,然后再经相互的坐标反复换,将此信号控制变频器,就可以输出异步电动机调速所需的变频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交流电机的矢量控制?
不但有数值的大小,而且有方向性的量叫矢量。在异步电动机控制中的磁通、磁 ...

学习了,顶T叔

楼主:
两个事情不明白。
1。励磁的概念,看网上说,励磁是电生磁,即直流电流过线圈,根据右手螺旋定则,产生N,S两级。这就是励磁。
但一本讲伺服交流电机的书中说,交流伺服电机的转子是永磁铁,它的励磁有永磁铁产生。
怎么励磁又能由永磁铁产生呢?
混乱。

2.
还是关于转矩 与励磁的。
还是以交流伺服电机为例(定子线圈,转子永磁铁)。
我的理解是不应该分什么转矩,励磁的。
反正电机里通电流,电流的作用就是产生一个磁场,电流变化,磁场也就变化,
定子线圈产生的磁场跟转子永磁铁产生的磁场相互作用,同性相斥,异性相吸,根据这个原理去控制电机。
不明白干嘛非要去整转矩,励磁的概念。

书越看越乱了。
老T叔,能不能别用异步交流电机举例了。我不懂。

你就说定子是啥,转子是啥,通直流电还是交流电,是否同步,这种白话我才能理解一二。

网友C:
回4楼:
你所说的“交流伺服电机”有很多种,结构各不相同,工作原理也各不相同,并非所有交流伺服电机的转子都是永久磁铁。

“你就说定子是啥,转子是啥,通直流电还是交流电,是否同步……”
我看老tyw做不到。
电机学以电工学为基础,没有电工基础,怎么讲电机?

网友A:
哈哈,你有点太性急了,淡定,静下心来,既然一心想钻这个牛角,就想办法缠住买帐老师吧,买帐老师在坛子里还木油不卖帐的.俺不是这块料.

网友C(点评):
老t这不是要我难看么?

网友C(点评):
还是把你书库里面《电机学》、《交流电机控制》贴几本出来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