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问个锂电池和适配器电源自动切换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这个是一个锂电池和适配器电源自动切换电路
当适配器接上时,适配器供电,锂电池充电,锂电池和系统供电完全隔开;当适配器断开,则锂电池供电。
现在看了这个电路图觉得有个问题,在接适配器的情况下,如果mos管坏掉,是不是适配器电源可能会通过mos管直接给锂电池充电?如果是的话,应该怎么设计避免这种情况呢?谢谢

网友A(2013-05-13):
接用电设备:是否有个香胶插座?…想想看!…

网友A:
做个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过压保护电路!…

加tvs?

网友A:
自己看着办吧!!!…心情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