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的像素的利用求解!!

楼主:
这样的256的行像素,64的列像素,如何使用指令来实现呢?12864原来的像素是128行像素,64列像素,这是datasheet里面的一张图,小弟不太懂。求手解答!!!

网友A(2013-05-11):
控制器是适应多种屏的. 所以要根据屏的实际尺寸处理

网友B:
亲手画的图哦

网友C:
用软件实现滚动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手画的图哦

小弟懂了,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