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工作点的计算 求个解释

楼主:
计算IC1Q  和 VC2Q
答案给的是

有没有人能帮忙解释下  为什么两边电路不对称,静态电流还是相等。而 VC2Q又为什么这样计算呢?
Rc//Rl 不是在交流通路的时候才能用吗?

网友A(2013-05-11):
1、三极管在放大区集电极电流受集电极电压的影响很小。主要受基极电流的影响。而上述电路虽然其集电极电路不对称,但其基极和发射极是对称的。所以两集电极静态电流还是相等的。
2、只要把Rc、RL和VCC用戴维南定理等效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啦!

网友B:
俩问号一个问题,3点儿说明
首先,本节讲的就是直流;第二,两级直流耦合;第三,RL此时就是直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三极管在放大区集电极电流受集电极电压的影响很小。主要受基极电流的影响。而上述电路虽然其集电极电路 ...

哈! 用戴维南做出来了
谢谢你的解释 我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