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分析

楼主(2013-05-11):
1、图中DT2并接47K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2、图中BAV99加在电路中有何目的?
3、图中DX5的作用是什么?
烦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

网友A:
这是什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电路?

功放

网友B:
这是什么鬼电路啊,什么人画的?
用它达到什么功能?

网友C:
这电路着实看不懂

网友D:
上电及关机时的静音控制。

网友E:
DT2作用主要在于给并接的电阻提供开路是电流释放的回路;
DX5是防止3点处的电压比1点处的电压高时电流回流到DX7的3脚;
BAV99我不熟,但估计与DX5大同小异,可以查下它的datasheet;

网友F:
引用 网友E:
DT2作用主要在于给并接的电阻提供开路是电流释放的回路;
DX5是防止3点处的电压比1点处的电压高时电流回流 ...

BAV99应该是保护电路,避免电压峰值过高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BAV99应该是保护电路,避免电压峰值过高的作用!

BAV99A如何防止峰值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鬼电路啊,什么人画的?
用它达到什么功能?

用来控制芯片是否静音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DT2作用主要在于给并接的电阻提供开路是电流释放的回路;
DX5是防止3点处的电压比1点处的电压高时电流回流 ...

那么DT2不并接电阻有何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电及关机时的静音控制。

它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

网友D:
刚上电时,电源通过CX140、DX6使X8导通,实现静音;
断电时,cx138充满了电;而12V电源电压降低,会拉低QX7基极的电压,QX7会导通,通过DX5使得QX8导通,实现静音。

网友D:
如图,黄色是上电导通路径,紫红色是断电导通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图,黄色是上电导通路径,紫红色是断电导通路径:

如果是这样,那么和CX138并接的100K,和DT2并接的47K,DX4,RX184,QX6这些都是多余的了?

网友G:
A1:提供一个反向的泄放通道。
A2:上臂用于隔离RX187和RX192,下臂用于提供CX140的快速泄放。
A3:DX5实现一个“线或”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G:
A1:提供一个反向的泄放通道。
A2:上臂用于隔离RX187和RX192,下臂用于提供CX140的快速泄放。
A3:DX5实现 ...

DT2并接的电阻有何作用?

网友H:
.DT2是电流回路;
DX5是比较电压;
BAV99也是比较电压 ,也就是相当于电位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DT2并接的电阻有何作用?

不是已经说了么,看楼主问题。

网友B:
我觉得此功能应该在各功能单元完成,不应该搞这么复杂的。

网友I:
功放?主要用于什么地方?

网友I:
而且貌似你的QX7、QX6错了。很严重。

网友J:
这个好简单

网友K:
也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好简单

终于有人说简单了,能否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L(2013-12-02):
还是没有搞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