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和STM8可以用一个IAR吗?

楼主(2013-05-11):
我看IAR的版本很多,有没有STM32和STM8都支持的啊,因为2种芯片都用。

网友A:
毕竟是同一个公司的产品,应该不会有什么冲突吧?楼主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不能,软件的版本号都不同.其实就相当与同一个公司的两个产品.

网友C:
个人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不过不敢确定   你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