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实现PID算法

楼主(2013-05-11):
本人快交毕业设计了,但是程序不会写,哪位高手帮我写一段程序?就是PID算法在单片机上实现控制就行!谢啦

网友A:
,,,晕。。。PID算法。。。也分很多种的。。而且你的用途不同。种类也不同的。就算帮你写了,你如果没有一点PID知识。。你也是完全不明白里面的工作原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PID算法。。。也分很多种的。。而且你的用途不同。种类也不同的。就算帮你写了,你如果没有 ...

PID的原理我懂  就是不会写程序  用增量式就行

网友B:
在网上找一个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网上找一个改改

单片机刚开始学没几天,在网上找了几个,不知道怎么改。大神,帮写个吧!

网友C:
理论到忘记了,可以使用的程序倒有的。在www.MCU-CLUB.com可以下载的,或Email: mcs51@autosailin.com 索取。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晕。。。PID算法。。。也分很多种的。。而且你的用途不同。种类也不同的。就算帮你写了,你如果没有 ...

PID的原理我懂  就是不会写程序  用增量式就行

原理你懂,,,那增量式中P的主要做用是什么,。。位置式中P的主要做用是什么。。。

网友D(2013-11-17):
位置式的我有,要的话可以贴给你参考,增量式的以前写过,后来用不着删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