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将一个0~10V信号放大至0~150V左右

楼主(2013-05-11):
0~10V 10MA交流 400Hz信号,要放大,想过变压器及放大器,精度要高一点的。大神们有没有推荐方案。

网友A:
单一频率400Hz,而且不要求功率,即后级输入阻抗足够高,才可以考虑变压器。否则只能考虑放大。
能够输出150V的运算放大器是有的,但如果买不到,那就只能用分立元件自己搭电路。

网友B:
在 高低频电路设计与制作  中75页有一个高压输出电路,运放和三极管的。你看一看看

楼主:
有没有合适的运放芯片型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合适的运放芯片型号呢。

网友C:
pa84运放超级贵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a84运放超级贵啊

不但贵,还很难买到。
分立元件自己搭电路,成本低得多,最贵的是高压直流电源。
但楼主自己设计自己调整电路,可能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