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i4730收音模块的收音机

楼主(2013-05-11):
自己从网上买了一个si4730的收音机模块,自己做了一个收音机,程序已写好,但是上电后没有台,只是刺啦的声音,请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无法准确判断,硬件问题、焊接问题、软件问题都可能。

网友B:
上原理图  收音机要很多接收电路 不是一下子就调通的吧!

楼主:
现在是有声音,但是噪音特别大以至于声音很小

楼主: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C:
我现在做的一个产品也用到SI4730 AM/FM 收音模块,灵敏度不好,有收到台,但不清楚,且台也少与其它AM/FM 样机比较,我是TV +AM/FM功能,显2.5寸彩屏显示,拉杆天线,AM/FM 效果都 不好, 特别是AM\ 杂音大,在深圳, 只有756K\1062K 这个台清楚晰,其它很难听清,现对策很久,不知道哪里的原因,不要屏显示要好些。不知道大家有没高招指点下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上的情况是设计问题,系统内的噪声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有声音,但是噪音特别大以至于声音很小

说明设计有问题,注意电源要干净,PCB设计要合理,高频电路不是连上就可以的。

楼主:
我是用万能板焊接的,还有就是各位大侠有没有SI4730模块的液晶显示程序啊?我不知道怎么弄。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D:
我用的4731,FM性能很好,与买的德生性能接近。程序麻烦,全自己写,不用网上的代码,各参数均可调。

楼主:
那请教大神,怎么写显示程序啊,给个参考吧。毕业设计急需,谢谢啦

网友D:
我用1602的屏,网上有代码

网友D:
买一个屏,他送代码

网友D:
已用在4731的收音机上,为学校作毕设,可收到RDS

网友D:
用ARM7调通

楼主:
谢谢大神,我先试试吧。看行不行,十分感谢啊

楼主:
还有就是怎么从SI4730里面读频率啊

楼主:
有完整的程序吗?急需啊,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SI4730模块

网友D:
0x22指令,获得当前频率

楼主:
它读到的频率放到哪里了啊,是单片机的寄存器还是芯片内部的寄存器啊

楼主:
能给个程序例子吗,十分感谢,只给读取频率和显示频率这块的程序就行,急需啊,帮帮忙啊大神

网友E:
是不是没有调好?

网友D:
在芯片的寄存器中,两个字节,我们已做完了,RDS数据接收也可以,北京台的90MHZ,106.1MHZ。要子程序,需付费。因为是在项目进行中。

楼主:
帮个忙,把寄存器地址告诉我呗。我没有找到啊,万分着急,谢谢大神啊

网友D:
为什么读频率,写频率即可,

网友D:
用别人的代码,需理解,最好自己编,对自己发展有好处。

网友D:
在我用到的收音芯片中,SI的芯片较难,性能最好,我一般用最好的芯片。需要无线通信知识。

网友F:
SI的芯片,不同版本寄存器可能不一样,只要有规格书,FM的程序不难。
倒是硬件比较难,需要有RF基础,基带数字信号不能干扰FM,要选择合适的MCU,布线也很要紧的。
SI的比较贵,现在国产的FM芯片,手机里大量使用的,单价才0.1美元左右。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大神指教,我需要学的还有很多啊,多多帮忙啊

楼主(2013-08-23):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做的一个产品也用到SI4730 AM/FM 收音模块,灵敏度不好,有收到台,但不清楚,且台也少与其它AM/FM  ...

滤波电路还有天线的谐振频率不合适,可能啊。我那个就是这个不太合适

网友G(2014-10-21):
SI4730音质怎么样

网友D:
用耳听,无法判定。可看说明书。QN的与SI基本相当。SI的可改参数较多。包括频响

网友H(2015-03-29):
楼主什么时候才看到我啊

楼主(2015-05-26):
引用 网友H:
楼主什么时候才看到我啊

咋啦

网友I(2019-08-23):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做的一个产品也用到SI4730 AM/FM 收音模块,灵敏度不好,有收到台,但不清楚,且台也少与其它AM/FM  ...

前辈还在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噪声很大,声音很小SNR只有1

网友I:
楼主还在么,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噪声很大,部分电台声音微弱,求指教

网友D(2020-01-21):
可以合作,qq1625422362

网友D:
熟悉每个寄存器参数设置,目前用于产品,性能很好,主要是rds,发射机也做

网友D:
目前的技术比较先进了,可以用软件无线电解调fm,如果有兴趣,可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