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 JPEG

楼主(2013-05-11):
最近本人在玩DM642,想用其中的JPEG这个例程来做通信,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编码后数据的存储问题。本人认为JPEG编码后将数据存在jpg_img[128*2000]这个数组里了,但是我把这个数组的数打印出来又感觉不太对,同时也不是很确定jpg_size与jpg_img的关系。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走过路过都发表一下看法,谢谢了。

网友A:
jpg_size应该指的图像的大小信息  但数组jpg_img是否还需要图像头开销,你需要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jpg_size应该指的图像的大小信息  但数组jpg_img是否还需要图像头开销,你需要确认一下。 ...

我现在把这个jpg_img这个数组的数据通过串口输出来,输出一幅图片后的数据,保存到txt文档里,然后用VLC软件把这个文本文档打开可以看到一幅图片,说明这个数据是对的。但目前的问题是,我把这个jpg_img[]和jpg_size这个参数通过串口输出后,我把数据放到解码里,但是出现错误,老是在这个地方 ret_val = ((IJPEGDEC_Fxns *)(handle->algFxns))->decode
                        (
                           (IJPEGDEC_Handle)handle->algHandle,
                           (XDAS_Int8 *)(Input[1]),
                           (XDAS_Int8 **)handle->outputIcc[0]->buffer
                        );

    // negative value here, implies incorrect decode.
    UTL_assert(ret_val >= 0);
UTL_assert这个函数出现问题,程序跳出来了,不运行了。并且标记码都没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哥们给指点一下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