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和DSP之间的通信接口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11):
ARM和DSP之间的通信接口该选什么好呢?HPI、双口RAM、USB ?

网友A:
可以使用HPI来通信,见

网友B:
UART,SPI,I2C也可以啊~。看系统如何设计。具体的应用要求。

网友:
如果数据量不是大,还是串口简单。

网友:
大数据的再另选择的。

网友C:
HPI口,主机访问并口,看名字就知道了

网友D:
因为 DSP只是写入 ARM只是读出  那么考虑FIFO方案是不更好?

网友E:
干什么用?

网友F:
2#的资料的我收下了,谢谢

楼主:
传输速率要求比较高,还要传大量数据 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传输速率要求比较高,还要传大量数据 啊

如果数据量大的话  就用HPI32

网友G:
我看到过这样的   DSP做视屏编码存储  ARM做界面显示和视屏回放等的控制  更多的人会用HPI直接操作DSP的寄存器   也有人用双口RAM的

网友D:
如果数据率比较快 SPI、UART、I2C这种串行总线就不用选了

推荐用HPI,HPI可以使CPU直接访问DSP内存地址。但是HPI也有麻烦问题,就是时序容易出问题。一旦HPI时序出错就只能重启。

如果你用TI C6000还有个高速接口可以选择就是 UPP 接口。就是不知道ARM那边 对接这个接口好不好接。 这个接口 收ADC /  DAC   FPGA很方便,而且很快。

楼主:
有人推荐用USB接口,大家认为怎么样 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人推荐用USB接口,大家认为怎么样 呢?

2.0的话   数据速度还是可以跟上的

网友H:
看远近,远距离,USB,can,232, 485,TCP/IP
板内:SPI、UART、I2C 并行:HPI、双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