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的初步应用之第一篇:程序设计步骤

楼主(2013-05-11):
对DSP进行开发时,需要对其底层的硬件及外设进行相应的配置,当配置完成后才可以将其相应模块激活,才可以在其内部进行程序编写及调试处理。下面对程序配置及操作进行简单的整理,仅供参考。
第一步:初始化系统控制,PLL,看门狗,使能外设时钟等,一般调用函数InitSysCtrl();
第二步:初始化GPIO,对于不同的硬件系统,进行不同的功能配置;
第三步:清除所有的中断并初始化PIE中断向量表
 禁用CPU中断
        DINT;
 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为默认状态
        InitPieVectTable();
 禁用CPU中断并清除所有的CPU中断标志
        IER=0x0000;
        IFR=0x0000;
 初始化PIE中断向量表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XXX-------此处填写程序中需要的中断,将其映射到中断向量表中(如
        Pie VectTable.SCIRXINTA=&sciaRxFifoIsr;)
        EDIS;
第四步:初始化所有外设(如果没有外设结构,此部分可省略);
第五步:用户程序段,使能中断。
以上为初步设计DSP程序的基本框架,具体要实现的功能还需在其中添加!
后续会再写出有关具体应用的详细例程,谢谢!!!!

网友A:
这DSP设计思路挺不错的,可以借鉴

网友B:
正在学习28335,程序结构与以前学的单片机程序有些差别,尤其是其库的结构,谢谢分享!

网友C:
简单易懂,挺不错的

网友D:
挺好的,思路不错

网友E:
思路清晰,能够实现

网友F:
可对于f28335进行初编程挺有帮助的

网友G:
这程序设计步骤挺合理的,设计程序就应该有一定规则比较好

网友H:
基础语法知识的使用与掌握,多写程序,要有正确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