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自学DSP,请帮助

楼主(2013-05-11):
今年研一,打算自学dsp,请大家推荐一下学习方法,所需要买的一些优秀书籍,以及需要安装和使用一些软件。 多谢了!!!

网友A:
可以看看DSP的手册,我觉得把DSP手册能看懂,那DSP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B:
最好买一个DSP开发板
有个硬件板子,做算法也是不错的

网友C:
软件一般使用CCS,现在一般使用CCS5吧

网友D:
dsp的基础就是数学,各种算法。学过数字信号处理的都知道

网友E:
还是从单片机开始,。

网友E:
这个都差不多相通的。

网友F:
我也正在自学dsp,听朋友们说直接用C就行了,希望一起交流

网友:
书籍可以下载电子版的 。

网友:
做控制2812系列的  图像c6000的

网友G:
可以用一个F28335的控制板来调试一些程序,对学习dsp会挺有帮助的

网友H:
看你想专哪方面  比如28系列就是适合电机控制等。 各个型号的芯片 用途不一样。

网友I:
看你用途什么  找一个型号的开发板  开官方手册  好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