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 485通信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11):
我是stm8单片机上的485向PC发送数据正常,但是改为从PC那接收数据就不正常。

把单片机485上的发送接收使能位置成接收,然后从PC上发送任意一个数据,单片机就开始不停的向PC发送乱码,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485的A上拉,B下拉。

网友B:
调节上下拉电阻   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楼主   你试一试呗

网友C:
阻抗要匹配,用示波器看下波形

网友D:
看看串口的设置问题  波特率降低一点  再看看  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E:
PC上的都是RSR232,你硬件进行转换了吗?
485是单工模式,这样也要注意

网友F:
之前接收使能一直为开,,直到接收的数据正确后
发送使能开
数据
接收使能开
485为半双工..

楼主:
转了485转232了,不然单片机向PC发送数据也不会成功。

单片机485发送的时候,发送接收使能位置成发送,接收就置成接收,就是这个置接收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