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程序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3-05-11):
写的一个Verilog程序,代码稍微动一下,实现的功能不变,比如1、一个逻辑与由子模块从挪出放到主程序里,其中的一部分管脚输出就变了,再如2、将一些注释之类的去掉,逻辑运算符等运算符的两侧留的空格去掉,重新编译结果又变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 变什么了?查找一下相关原因。
2. 结果变是布线结果变还是?

楼主:
fpga的输出信号的时序发生变化了,关键是代码内容其实没什么实质变化啊,所以不知从何查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fpga的输出信号的时序发生变化了,关键是代码内容其实没什么实质变化啊,所以不知从何查起 ...

是结果还是时序?

楼主:
时序,本来是在另外一个信号6个脉冲后他的电平才发生变化,结果5个脉冲就变化了。而实际上计数不应该有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时序,本来是在另外一个信号6个脉冲后他的电平才发生变化,结果5个脉冲就变化了。而实际上计数不应该有变化 ...

感觉像是楼主的时序实现的不是很严谨,每次综合以后结果会有点差异。

网友C:
请加上完整的时序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楼主的时序实现的不是很严谨,每次综合以后结果会有点差异。

就是这样的,每次综合后,结果多会有些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加上完整的时序约束

先确定下问题点,是不是因为没有加时序约束造成的啊,不过输入信号的频率不高呀,几十赫兹。有时,对某几个频率的信号,结果表现不同。
先确认下问题点,是否因为时序约束的问题?还有,就是quartus ii 新版本时序约束只能通过sdc文件添加么?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加上完整的时序约束

请教,所谓完整的时序约束指哪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所谓完整的时序约束指哪些?

最起码的管教约束要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起码的管教约束要有吧

我是用的quartus ii 12.0很少相关的教材。
你所说的管脚约束,是不是指PIN设置里的电平设置,未用管脚弱上拉,对管脚进行Tsu/Tco 的约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quartus ii 12.0很少相关的教材。
你所说的管脚约束,是不是指PIN设置里的电平设置,未用管脚弱 ...

"比如1、一个逻辑与由子模块从挪出放到主程序里,其中的一部分管脚输出就变了"
像这种情况,只有你没有指定管脚的时候才会出现(约束包括管脚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1、一个逻辑与由子模块从挪出放到主程序里,其中的一部分管脚输出就变了"
像这种情况,只有你没有指 ...

这个逻辑与的结果是要由一个管脚输出的。
您说的没有指定管脚,难道子模块的输出都要指定管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逻辑与的结果是要由一个管脚输出的。
您说的没有指定管脚,难道子模块的输出都要指定管脚? ...

子模块没有管脚,管脚是指最上层的约束的硬件管脚
你所说的一部分管脚输出变了,是指位置变了还是信号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子模块没有管脚,管脚是指最上层的约束的硬件管脚
你所说的一部分管脚输出变了,是指位置变了还是信号变了? ...

信号变了,有的输出信号没变化,有的信号跳变的时刻发生了变化。关键是TIMEQUEST时序约束还不太会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号变了,有的输出信号没变化,有的信号跳变的时刻发生了变化。关键是TIMEQUEST时序约束还不太会用 ...

如果你说的是对的,那么你就是时序有问题

网友D:
看时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说的是对的,那么你就是时序有问题

你是说设计存在问题?
设计原理上应该是正确的,因为之前是用原理图设计的,没问题。而且,编译综合也有时序都好的状态。

网友E:
感觉应该是楼主对时序的设计有点乱,从描述来看可能存在如下情况,例:
1,代码放的位置不同,时序有可能不同。
例:x <= a + b;是放在上一层模块中执行,还是在子模块中执行,时序上有可能相同也有可能不同,端口如是组合逻辑时序上是相同的,如是时序逻辑则会出现时钟节拍上的延时。
2,如果设计中没有对时序进行约束(要全面),会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只改动一些根逻辑无关的内容(如楼主所说的修改注释等)重新编译后结果不同。原因是约束是指导工程软件按设计者的要求进行综合布局布线等,如没有约束软件则无指导,每次结果会现较大的随意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感觉应该是楼主对时序的设计有点乱,从描述来看可能存在如下情况,例:
1,代码放的位置不同,时序有可能不 ...

感谢回复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复啊。

网友F:
应该还是代码问题,边界处理可能还是用C的思想来做VERILOG;先确保软件仿真结果正确再往下走。个人习惯是不管改了那里仿真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应该是楼主对时序的设计有点乱,从描述来看可能存在如下情况,例:
1,代码放的位置不同,时序有可能不 ...

:handshake感觉是你所说的时序约束问题,我没有进行时序约束,每次编译后,布局布线都改变了,结果都随着变化了。关键是不太会设置时序约束,请问:如何进行时序约束,应该从何学起,需要看哪些资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确定下问题点,是不是因为没有加时序约束造成的啊,不过输入信号的频率不高呀,几十赫兹。有时,对某几 ...

如果前仿真正常,并且你没加时序约束的话那肯定是时序的问题

楼主:
功能仿真没问题。关键这个时序约束不会加,从何学起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觉是你所说的时序约束问题,我没有进行时序约束,每次编译后,布局布线都改变了,结果都随着 ...

时序约束分4类:
1,输入端口到第一级寄存器
2,寄存器到寄存器
3,最后一级寄存器到输出端口
4,输入到输出的纯组合逻辑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时序约束分4类:
1,输入端口到第一级寄存器
2,寄存器到寄存器

嗯嗯,这个看书嘛。
问题太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嗯嗯,这个看书嘛。
问题太大了

有点大,猴哥多帮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这个看书嘛。
问题太大了

看很多书上都说在讲用classic timing annalysis 来约束时序,可FPGA是Cyclone IV的,所以我用的版本比较新,好像只能用timequest进行约束,书上就很少讲到。头大,有点无从下手,看了一些资料,都是泛泛一讲,没详细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很多书上都说在讲用classic timing annalysis 来约束时序,可FPGA是Cyclone IV的,所以我用的版本比较 ...

他们肯定有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