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本本电池解锁芯片BQ2084

楼主(2013-05-11):
不小心BQ2084给锁了,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手上只有PIC16873A没专门的工具,不知道能不能使用单片机读出BQ2084数据修改后保存是否可行,也不知道怎么操作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我将你的问题转问了 TI 的官方论坛.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t/f/35/t/22127.aspx
有回复如下:

解锁BQ2084 dataflash的默认key为 2084   7A43
通过EV2300与BQEVSW软件通讯后
在manufacturer  access 依次键入key即可
即输入2084 按回车键
再输入7A43 按回车键
这个key的顺序已经调整过了,如果你用单片机也可以向manufacturer  access  写入key。

网友B:
不是很了解  还是版主牛  呵呵  没有搞不定的问题   顶一个

楼主:
多谢版主,现在基本上可以使用了,看数据手册貌似很复杂,有时间再慢慢折腾。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就好   还是版主强大   不错   顶一个

网友B:
有时间玩玩这个芯片   像这样的芯片   真心没有玩过

网友C:
这个问题的我还没遇到过的,不过很是好奇的,跟各位的学习哈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遇到过   只是听说过   原来芯片也是带自锁功能的     了解的不多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