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SFET Vga电压低时管子烫

楼主(2013-05-11):
用的是IRF3250,负载额定电流应是2.3A。
现在想通过Vgs电压来控制负载电流,测了一下Vgs电压范围应该是2-4V之间调动,Vgs=2V时,电流为0,正常,Vgs=4V时,电流为2.3A,也正常,但是如果Vgs处于2V与4V之间(如3V)时,管子特别烫,测了一下有60度,我在这方面是新手,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用电位器调节,并且G极对地接了一个电容)

网友A:
功率MOS管线性工作,发热是正常的。
楼主应该测量一下MOS两端电压和通过管子的电流,计算出耗散功率,就知道发热的原因了,能够和2V及4V的电压电流对比更清楚。

网友B:
Vgs越小,管子压降越大,自然发热高,控制电压升起来之后,管子反而不热了。选合适的管子,加一些散热手段,貌似没什么绝招。

楼主:
我把Vgs从小到大挨个调了一遍,发现并不是Vgs越小越热,目前来说只发现一个处于一个位置时热,应该是3V以上、4V以下的位置,具体多少我没用表测。
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选一个ID接近负载额定电流的管子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Vgs从小到大挨个调了一遍,发现并不是Vgs越小越热,目前来说只发现一个处于一个位置时热,应该是3V以上 ...

你的这个位置,应该是管子功耗最大的位置。

“是不是应该选一个……”
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要看你使用MOS目的是什么。

楼主:
我是用来给LED灯调光,本来用PWM直接驱动MOS管,但是因为灯的功率太大,开关电源会有噪音,所以考虑这种方式

网友C:
那你应该通过检测电流,控制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使电流恒定可调,这样效率最高。
要换一个方式,线性调光,当然大热。

网友D:
2,3楼已经很准确的回答了LZ的问题了

网友E:
这个发热是很正常的   因为当电压很小时  管子关断  没有电流流过   当管子大于关断电压时  就会导通  这时候导通电阻就与vgs成反比   到小于4v时   导通电阻较大  功耗也就较大  所以发热

网友F:
在3V~4V的时候可能是损耗最大的时候、也就是电压和电流重叠最多,你可以测一下在这个时候电流大小及电压大小从而计算功率损耗,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你的管子工作在线性放大的状态,

楼主:
这种问题没有解决的办法吗(除加散热片外)?

网友G:
没有查到 IRF3250 。  如果想控制通断, 高电压应该远大于开通电压, 这样发热就小很多

网友H:
工作于线性放大区,当可变电阻使用,当然会热。上散热片吧。

网友I:
这种用法,要上散热片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来给LED灯调光,本来用PWM直接驱动MOS管,但是因为灯的功率太大,开关电源会有噪音,所以考虑这种方 ...

不用PWM调光,LED的色温会变化的。
另外,我觉得用MOS管来实现线性调光,还不如用三极管了。最好的办法还是加个电流反馈,直接控制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吧。

网友K:
升频至60Hz以上做PWM,应该就看不出闪烁了。

网友K:
还有一个好办法,
把开关电源的反馈回路进行改造,
做成可调的,
不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嘛。

网友L:
简单的问题被你搞复杂了!…

网友M:
你用在放大区当然发热。
1、解决办法 18楼改开关电源,改可调反馈电流。最简单,功能少。
2、加一个MCU,用PWM调光(最好带AD,没AD不能精确恒流)。
3、加MCU 加LED一驱动IC。效果最好,成本高。
加了MCU想什么亮怎么闪都都可以,成本上升1RMB内,感觉高档许多。

网友N:
接触过用LM358调节反馈回路恒流可调的,另外,楼主mos注意选型及其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