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能直接经过电阻分压给单片机用吗

楼主(2013-05-11):
设计时单片机与另外一个单片机的UART通信,所以就没有用232之类的芯片,直接在UART_TX、UART_RX都接拉电阻,由于另一块板子还没有调好,在调试当前板的时候测试UART接收,通过PC端串口精灵发送,RS232数据经过电阻分压后是接近3V,此时上图所示的UART_RX端导线未与单片机连接时测得的电压是正常的分压电平,约为3V,与单片机连接后实测UART_RX端为2V...
以上是问题现象描述,两个问题1、RS232能直接分压给单片机用吗?
                                                 2、为什么接入单片机后高电平只剩2V?
单片机使用C8051F382,IO输出高电平为3.3V

网友A:
RS232电平与单片机电平不同,RS232以负电压为逻辑“1”,一般不能将RS232信号分压后作为单片机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232电平与单片机电平不同,RS232以负电压为逻辑“1”,一般不能将RS232信号分压后作为单片机输入信号。 ...

接口的电气特性 在RS-232-C中任何一条信号线的电压均为负逻辑关系。即:逻 辑“1”,-5— -15V;逻辑“0” +5— +15V 。噪声容限为2V。即 要求接收器能识别低至+3V的信号作为逻辑“0”,高到-3V的信号 作为逻辑“1”——来自百度百科

那么这样只能用电平转化芯片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口的电气特性 在RS-232-C中任何一条信号线的电压均为负逻辑关系。即:逻 辑“1”,-5— -15V;逻辑“0 ...

当然不是只能用电平转化芯片,还有其它分立元件电路。不过,对楼主来说,可能用专用的电平转换芯片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只能用电平转化芯片,还有其它分立元件电路。不过,对楼主来说,可能用专用的电平转换芯片最简单 ...

我想把这部分功能测试完

网友B:
LZ要搞清楚:
1、RS232电平逻辑和TTL是反相的。
2、RS232电平范围很款,逻辑1可能是-5V,也可能是-10V,和驱动芯片有关。
你为了省钱,可以用三极管反相电路。

网友C:
两个单片机通讯直接连就可以。

网友D:
由于的负逻辑, 必须有电平反相.
收集了个电路, 我看只能半双工, 可以给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的负逻辑, 必须有电平反相.
收集了个电路, 我看只能半双工, 可以给你参考一下.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