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CC电路疑问

楼主(2013-05-11):
抄了个充电器,请问这个是RCC电源吗?怎么看不大懂原理 能请大家指点一下吗,RCC原理只懂个大概,请问大家光耦的作用是?怎么看不出开关管(左上三极管)退饱和,还有变压器的同名端画的对吗?另外能请教下大家这个电路有没有画错,正在学习电源,能请大家指点下吗?谢谢了。

网友A:
“请教下大家这个电路有没有画错”
有错。
输出电流不可能通过光耦,光耦没有那么大能力。光耦即使有那么大电流能力,这样也是稳流而不是稳压。
光耦应该受TL431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大家这个电路有没有画错”
有错。
输出电流不可能通过光耦,光耦没有那么大能力。光耦即使有那么大 ...

谢谢您 是我电路抄错了 我把改后的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大家这个电路有没有画错”
有错。
输出电流不可能通过光耦,光耦没有那么大能力。光耦即使有那么大 ...

现在有个疑问:就是开关管是怎么关断的,而后又是怎么开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疑问:就是开关管是怎么关断的,而后又是怎么开通的?

三极管开通,主要靠变压器反馈绕组的感应电压通过此电容对三极管基极提供电流。
三极管关断,因该电容充电电流减小,减小到不能维持三极管饱和,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减小,变压器反馈绕组感应电压反向。

网友B:
整流后的直流电通过三极管基极上方两个电阻提供起动电流,使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即左上绕组开始有电流通过,而左下绕组产生感应电动势,并通过电阻、电容为三极管提供基极电流,使其进步一导通,左上绕组分压增大,则左下绕组感应电动势增大,进一步使三极管C极电流增大,因为这种正反馈,使得三极管迅速进入饱和区。
三级管进入饱和区后,c极电流不再增大,即左上绕组分压不再增大,则左下绕组感应电动势不再增大,而三极管会消耗左下绕组的能量,使得左下绕组无法维持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使得其退出饱和区,即C极电流减小,再因正反馈作用,使得三极管迅速截止。
然后又通过三级管上方俩电阻起动,周而复始,RCC电路就工作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后的直流电通过三极管基极上方两个电阻提供起动电流,使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即左上绕组开始有电流通过 ...

我能说下我的理解 您帮我指正下吗?
上电时通过两个串联电阻启动(看到有一个说法,如果增大这两个电阻的阻值,左上初级线圈的电流或着说是Q3的C极电流会不会减少?),Q3导通后,由左下反馈线圈的感应电压给Q3提供基极电流,加速导通,同时在右上次级线圈感应出电压,但因二极管阻断不产生电流,光耦阻断, (左下反馈线圈的回路看的不是很明白,把它当做一个恒压电源看?)。当Q3集电极电流增大到一定程度后,R16两端电压为0.7V,Q4将会导通,这时它会抽取Q3的基极电流,Q3逐渐退饱和,左上初级线圈电流减少,左下反馈线圈感应出反电动势,右上次级线圈感应出反电动势,产生通过光耦与431的电流,(这里431的作用是稳压吗?还是内部比较器控制光耦电流?),这时光耦导通,给Q4提供基极电流,加速Q4的饱和,即加速Q3的关断。Q3关断后,当右上次级线圈反电动势能量释放完毕后,所有线圈电压为0,这时又会通过两个启动电阻予以启动。我很搞不懂光耦,431和左下反馈线圈的工作过程。特别是反馈线圈的回路,不大能看得出,是不是我太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开通,主要靠变压器反馈绕组的感应电压通过此电容对三极管基极提供电流。
三极管关断,因该电容充 ...

那是不是Q4只相当于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Q4只相当于了一个二极管?

Q4不是相当于一支二极管。Q4是线性工作的。

回8楼叙述。
“看到有一个说法,如果增大这两个电阻的阻值,左上初级线圈的电流或着说是Q3的C极电流会不会减少”
不会,此二电阻只要能够使环路增益大于1即可。这里说的环路增益,指从Q3基极到集电极到变压器初级到反馈绕组到Q3基极这样一个环。

“由左下反馈线圈的感应电压给Q3提供基极电流,加速导通”
不是“加速导通”,而是Q3极其迅速地进入饱和状态。

“在右上次级线圈感应出电压,但因二极管阻断不产生电流,光耦阻断”
不对。Q3饱和时固然整流二极管因反向而截止,但电容C5两端电压并无多大变化,仍供给光耦工作所需要的电流(同时也供给负载电流)。光耦不是开关工作,而是线性工作的。

“当Q3集电极电流增大到一定程度后,R16两端电压为0.7V,Q4将会导通”
前面已经说过,Q4并非开关工作,而是线性工作的,基极电流由反馈绕组经D7和C11整流滤波后再经光耦提供。

“Q3逐渐退饱和”
Q3开关工作,退出饱和与进入饱和差不多一样快(存储时间因反向抽取基极电流,很短)。

“这时光耦导通,给Q4提供基极电流,加速Q4的饱和,即加速Q3的关断”
Q3关断迅速,靠变压器反馈绕组反向,不是靠Q4导通到饱和。

“我很搞不懂光耦,431和左下反馈线圈的工作过程”
光耦和431是线性工作。反馈绕组电压波形近似矩形波(注意反馈绕组与次级输出绕组极性相反,可以认为是正激的接法)。

“特别是反馈线圈的回路,不大能看得出”
反馈绕组、D7和C11,就是一个简单的半波整流电容滤波,只不过三个元件的顺序与通常的电路(如本图D6C5)不同罢了。

网友A:
建议好好看看《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 张占松 蔡宣三》,第二篇,第一章,第五节。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

网友C:
呵呵   这一块   我也吃的不是很透   光耦主要是起负反馈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好好看看《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 张占松 蔡宣三》,第二篇,第一章,第五节。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 ...

看完了。。没怎么弄通。我想问一下光耦的输出的集电极为什么接在左下反馈变压器的异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好好看看《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 张占松 蔡宣三》,第二篇,第一章,第五节。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 ...

我还是想想再来 ,这样问得太草率了,另外最后问一下版主,我这个电路有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完了。。没怎么弄通。我想问一下光耦的输出的集电极为什么接在左下反馈变压器的异名端 ...

C11两端电压是稳定直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能说下我的理解 您帮我指正下吗?
上电时通过两个串联电阻启动(看到有一个说法,如果增大这两个电阻 ...

“当Q3集电极电流增大到一定程度后,R16两端电压为0.7V,Q4将会导通,这时它会抽取Q3的基极电流,Q3逐渐退饱和,左上初级线圈电流减少,左下反馈线圈感应出反电动势,右上次级线圈感应出反电动势,产生通过光耦与431的电流,(这里431的作用是稳压吗?还是内部比较器控制光耦电流?),这时光耦导通,给Q4提供基极电流,加速Q4的饱和,即加速Q3的关断。”

这个解释有待商榷。个人认为应该是R16上的压降上升,逼近Q3基极电压(有D7),提供一个绕组反激的条件,使Q3关断。。。R16上的压降通过Q4来提供绕组反激条件应该是过流保护。。。
说明一下,俺是IC党,没有实际搞过RCC,对这里的奥妙理解不到位,以上只是个人感觉,搭车请教@maychang

网友E:
哈哈!…小嘛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哼!你在搞什么鬼名堂!…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能说下我的理解 您帮我指正下吗?
上电时通过两个串联电阻启动(看到有一个说法,如果增大这两个电阻 ...

说的有点问题,左下绕组是不会提供Q3基极电流的,他的作用是为了关断Q3

网友F:
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1两端电压是稳定直流。

对于您这个开通和关断有些不理解 ,现在其他的都能理解了,是不是在稳态时,光耦,Q4都是线性工作状态,开关三极管开通是初级存储能量的时候,C10由于上负下正的极性,给开关管提供电流,这时候反馈绕组上正下负,跟电解电容电容电压叠加,抽取C10的电容电流,因为电容充电电流减小,减小到不能维持三极管饱和,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减小,变压器反馈绕组感应电压反向,Q3的基极电流反向给C10电容充电,C10点位上负下正。这样开关三极管就会关断,初级能量就会耦合到次级。开关管关断时,次级能量提供给了负载,反馈线圈电压逐渐减少,这样C10就又会放电给开关管的基极,使开关管开通,这样这个过程就会循环进行。是这样吗?谢谢斑竹大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您这个开通和关断有些不理解 ,现在其他的都能理解了,是不是在稳态时,光耦,Q4都是线性工作状态, ...

“是不是在稳态时,光耦,Q4都是线性工作状态”
应该说光耦线性工作,但Q4不是。需要注意,“稳态”指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电流以及输入电压等等在开关电源的若干个(至少几十几百个)工作周期中不变化,而非指开关电源工作一个周期之内的某个状态。

“……C10由于上负下正的极性……”
不对。C10极性相反。给开关管提供基极电流的电源,是反馈绕组。
其实,分析交流,根本不必理会C10,C10仅仅是隔断直流,正如同电容耦合的放大器的耦合电容一样。

“因为电容充电电流减小,减小到不能维持三极管饱和”
很少见。三极管退出饱和,有几种情况。一、可能是由于变压器铁芯进入饱和,铁芯进入饱和后反馈绕组两端电压趋于零,至少是要减小,三极管基极电流无来源,退出饱和。二、三极管基极电流维持不变,集电极电流却是不断增加的,集电极电流增加到某值即不满足饱和条件,集电极电流因基极电流不变而不能继续上升。三、基极电流由于C10充电而减小,即你所说的情况。第一种情况往往见于不稳定输出的开关电源,第二种情况最常见,本电路也是这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极少见。

本电路三极管退出饱和为何是第二种?注意Q4集电极是与开关管基极联接在一起的。在开关管导通时,Q4集电极电流对开关管基极电流有分流,Q4集电极电流越大(受光耦控制),分流越多,开关管基极电流不够维持,就要退出饱和,开关管翻转。

为何说Q4不是线性工作?Q4集电极电压就是开关管基极电压,开关管关断时Q4根本不会工作。但开关管导通阶段,Q4是线性工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能说下我的理解 您帮我指正下吗?
上电时通过两个串联电阻启动(看到有一个说法,如果增大这两个电阻 ...

你要把这个电路分成两部分来看,第一部分是rcc的开路工作电路,第二部分是反馈电路。开路工作电路我已经帮你分析过了,maychang也做了补充。反馈电路是由最右边的俩电阻分压后,达到2.5V时(即输出超过额定电压时),tl431导通,使得光耦导通,再使Q4导通,旁路Q3的基极电流,从而减小Q3的驱动占空比,负反馈于输出电压。我认为这里的TL431.光耦、Q4也是工作在开关状态,但是这里需要一个反馈网络,不然整个电路可能会出现不稳定现象,貌似这里只有右上角的电容CAP有点像。个人观点,不一定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