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转RS232问题

楼主(2013-05-11):
如PL2303HX,CP2102芯片,是这些芯片先通电,单片机后通电(利用开关)还是同时通电???我尝试过同时通电,貌似不能通信,开发板之类都是先让芯片先通电,把开关放在单片机的VCC前面。
这是怎么回事呢?芯片手册貌似没有讲明这个问题(我看的是CP2102芯片)

网友A:
可以同时通电也可以不同时,不能通讯的话要注意上电后MCU需延时保证桥片初始化完成后才能操作,与PC互联时需要待PC端枚举成功后才能操作。

网友B:
与通电时间和顺序无关,只是一些初始化和双向协调的程序要做完之后才能正常通信

网友C:
如果芯片的电压与MCU的电压不一致,一般情况下先通低压,再通高压。CP2012的逻辑是3.3V COMS电平,你的MCU是几伏的电平,如果3.3V就能正常正常通信,如果是5V,由于3.3V COMS和5VCOMS电平的逻辑是一样的,所以就要看MCU和CP2012的承受能力了和驱动能力了,CP2102能承受5V。

网友D:
有可能是RS232串行数据不对,你可以用ra232串口数据采集及分析器查查串口数据与期望的是否一致,看看时序关系是不是正确。

网友E:
协议要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