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550的SPI问题

楼主(2013-05-11):
电路图若模糊请下载附件看:P

PIC18F4550采集单轴陀螺仪的电路,绘制好PCB后存在:
1.PICKIT2无法给其5V的供电,但在3.7V及以下可以。
2.单片机一开始工作在外部晶振很正常,几天后就工作不起来了,且很不稳定。
3.复位按键不工作。
用的电阻电容均是0805,5%误差,蓄电池3.7V直接供电。
麻烦各位高手指点问题。

楼主:
补充一点,在PICKIT2调试情况下,复位键也没用。为啥。。。。

网友A:
时钟电路离芯片那么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电路离芯片那么远啊

是稍微远了一些!现在想把时钟换一个新的,主要是芯片有点贵,做第二版真心不舍得。你还能找到其他问题吗?

楼主:
问题自己解决:
1:依旧无解!
2:振荡器不起作用,FCMEN位开启后被置位。也就是时钟电路PCB设计或电容选择不规范。
3:配置字里面关闭了复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