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运算放大器知识第二集-负反馈常用的四种拓扑结构终极分析

楼主(2013-05-11):
已经整理成**,PDF文档在49楼下载。

运放的经典应用有负反馈和比较器.先说一下比较器.
,
如图所示,作为比较器,实际上就是比较OP_P(Vin+)和OP_N(Vin-)的大小,这里利用了运放的开环特性,理想状态下是不考虑运放电源Vs的,这种情况下,输出OP_P(Vout)应该存在两种情况,正无穷大和负无穷大,而实际应用中是必须考虑Vs的,那么,这种无穷大的输出就不可能存在了,因为OP_O(Vout)有个限定范围。
Vs-≤OP_O(Vout)≤Vs+.这样以来,如果OP_P与OP_N不相等,那么OP_O在开环情况下就只能输出Vs-与Vs+了,这就是比较器。

作为负反馈的经典应用有四种拓扑结构:并联电压反馈,串联电压反馈,并联电流反馈,串联电流反馈。
而进行根本性的挖掘会发现,其实只有一种,都是电压反馈.下面我将给大家详细讲解说明,懂的不用看了,没听懂老师讲的,没看懂课本的,可以继续往下看.

楼主:
怎么没有人看啊?有需要看的,我继续更新啊.

楼主:
大家看图,学过的都知道:Vout = -(Rf / Rin) * Vin
这实际上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虚短虚断的概念.这里不赘述.我要讲的更简单.

没人看,我也继续更新.

实际上,我们主要考虑这么一个事实,通过负反馈,系统要达到一个平衡,就是使得Vin+==Vin=
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基本上距离掌握负反馈的精华很近了.听我慢慢道来.
上面这个图属于四种基本拓扑结构的并联电压型反馈放大电路.
说到并联,无非就是,Vin-和Vout相对地(Vin+)是并联的形式,另外有这么一个事实,实际上Vin与Vout是可以看做两个独立的电压源。这样一来,电路图就等效为:
由于电流实际上不从等效的地流出,或者说那只是一个零点电势.所以实际上电流只沿着等效图的横向流动,又因为Vin与Vout相对等效零点电势方向相反,所以有Vin:RIN=-Vout:RF
因为Vout是跟随Vin的变化,而使得等效零电势的RIN与RF中间虚拟接地的那个点电势为零,这么一来就要跟随Vin的变化而变化了。也就有了
Vout = -(Rf / Rin) * Vin这个概念.

楼主:
接下来我将讲解我比较喜欢的串联电压负反馈拓扑结构的认识.

这是我认为最为经典的串联电压负反馈运放的拓扑结构.
其中有以下关系
Vout =((R2 / R1) + 1) * Vin

由于虚短虚断的概念我们可以认为:Vin+与Vin-之间有着无穷大的电阻连接,另外Vout的存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达到Vin+==Vin-,另外符合上述公式的平衡。
我们可以把上述放大电路等效为:

该图Vin控制着输出Vout,使得输出保证该电路平衡,即符合伏安特性。Vin=Vout*R1/(R1+R2)
现在我来定性的说一下负反馈平衡的本质.每当输出要增大的时候都可以通过该分压电路把变化信息传递给Vin-,使得Vin+与Vin-始终接近无穷小。这也是负反馈的本质,就是不管电路参数如何变动都可以通过Vin-把输出Vout的一部分送给输入,使得(Vin+)-(Vin-)始终向0靠近。如果难以理解就看成上面的等效电路就行了,Vout跟随Vin变化,以保证串联电阻的伏安特性。另外要明确,Vin只相当于电压参考点,实际上不给电路提供任何电流,电流始终有受控的Vout提供。

网友A:
这都是负反馈的资料,分析的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负反馈的资料,分析的挺好的

嗯,谢谢支持.

楼主:
关于电流反馈的,将会继续跟进介绍,然后到最后来个大总结,将所有的合并为一.这两天忙,十四号还有出远门去面试,可能更新慢,希望支持我的朋友给我几天时间.知识在大脑里,要总结成文字需要一些时间

网友B:
顶起来   帖子加精   必须的

网友B:
运放的运用   本质上就是两种情况    工作在线性区   和非线性区     在线性区   需短需断  是核心    在非线性区   只有需断

网友B:
工作在线性区   必须是线性区   如何分析负反馈是一个核心问题     工作在非线性区    一般将运放用作比较器   主要考虑正反馈      实质就是正负反馈的应用   呵呵   不知道补充的对不对    楼主   帮忙看看

网友C:
在看,支持楼主继续更新

网友D:
楼主  继续补充   顶一个   运放的用途很广   希望你能够将这一块讲的透彻一点

网友D:
版主   建议将这个帖子加精    很不错的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在线性区   必须是线性区   如何分析负反馈是一个核心问题     工作在非线性区    一般将运放用作比较 ...

对的,判断是否在线性区有两点:最大放大输出在电源的供电范围内,另外交流信号的增益乘积(频率*放大系数)小于器件的增益带宽
举个例子:如过运放的增益带宽积为10M。如果我们设置负反馈——将增益设定在10。那么,能将输入信号都放大10倍的最高频率应该是10M/10=1M,也就是说,最高放大的频率是1M,如果频率再高,输出信号放大倍数将《10。(带宽增益为一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继续补充   顶一个   运放的用途很广   希望你能够将这一块讲的透彻一点   ...

嗯,谢谢,支持,只要有朋友需要这方面的支持,我将把我会的全部通俗易懂的讲给大家,保证听懂,并有所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看,支持楼主继续更新

嗯,谢谢,支持,只要有朋友需要这方面的支持,我将把我会的全部通俗易懂的讲给大家,保证听懂,并有所收获。

楼主:
接下来更新电流串联负反馈放大电路。
专家们说:电流反馈 是一种电流取样,这时反馈信号是输出电流的一部分或全部,即反馈信号与输出电流成正比

这种说法对我理解能力差的人是很难以接受的,我指的是前半句。

楼主:
看上面的电路,以及示波器图,你会发现,Vin+与Vin-是一致的。
看上图,这个被称为电流串联负反馈,我们来看,这实际上是把负载RL作为输出Vout负载的一部分,另外把Vout的一部分通过分压的形式反馈给了Vin-.大家仔细看,是不是 跟
串联电压负反馈运放的拓扑结构.非常的像、??
另外这里实际上说是横流通过RL,但是也是通过电压反馈实现的,书上说的所谓反馈的是电流简直是乌**之谈。:lol,因为这里把它理解为电压更科学,因为这里保证了固定电阻R3上电压始终与Vin+相等,也就是Vin+==Vin-
从而保证了Vin-==Vr3.且Irl=Ir3=Vr3/R3.由固定电阻R3上的电压始终与输入Vin+相等实现了RL负载的横流输出。传说中的恒流源也不过是通过恒压实现的,无论RL如何的变化
,始终R3是固定的,R3上的电压是固定的, 那么R3上的电流是固定的,串联的RL上电流也自然是固定的。另外必须的记住Vin+==Vin-.且两个输入点始终对地之间相当于地有无穷大的电阻存在。
大家知道恒流电源用运放怎么构建了吧?如果R3是个电位器(可变电阻),且Vin+的输入可知。那么就可以通过调节R3进行电流的大小控制。

楼主:
这里将会通过几个变形来拓宽刚才的概念。今天先不更新了,我要准备面试材料

网友E:
今天用手机看图看的不太清楚,明天在电脑上再仔细看

网友F:
这么好的帖子,必须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好的帖子,必须支持…………

谢谢支持:lol

网友G:
可以幫忙整理成一個文檔學習一下嗎,多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幫忙整理成一個文檔學習一下嗎,多謝了

等下个月吧,这个月比较忙,没时间更新整理,我准备在年底前,一共推出十集,将涉及到大多数的运放应用,应该对大家对运放的认识很有帮助,希望你继续关注我后续的帖子.

网友D:
楼主   什么时候   有空继续更新啊   我们还在等着看呢    呵呵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的,判断是否在线性区有两点:最大放大输出在电源的供电范围内,另外交流信号的增益乘积(频率*放大系 ...

亲,我不太清楚带宽和增益的关系?在设计中如何增加带宽呢,什么影响了带宽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亲,我不太清楚带宽和增益的关系?在设计中如何增加带宽呢,什么影响了带宽呢?谢谢 ...

带宽有两个影响因素,器件本身的响应带宽与所设计电路的通频能力(外部的滤波电路设计问题)增益指放大能力,带宽增益指满足本身响应带宽的情况下的增益。设计中的带宽是无法超过器件本身的带宽,(器件手册中都给出了)通常降低增益可以使设计的带宽尽量增大。其实这都是约束函数的应用。要考虑所有的约束条件,然后使得你感兴趣的变量最大化

楼主:
该贴还没有完成,等我有时间继续完善。也会讨论你所感兴趣的问题的。希望你继续关注,并用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如果你感觉哪里不对可以提出你的观点,我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分享我的个人理解

网友I:
好贴,楼主持续更新,大家持续跟进。。。

网友J:
支持楼主,讲解的太详细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看上面的电路,以及示波器图,你会发现,Vin+与Vin-是一致的。
,始终R3是固定的,R3上的电压是固定的,  ...

岂止非常的像,简直就一样的嘛?

楼主:
下周忙完继续抽空更新,下周将完成本集题目中的内容。谢谢大家支持。年底前将会连续十集。如果有兴趣将会在运放之后推出同样风格的三极管相关技术课程贴,用最简单的方法让支持我的网友轻松学模电。并让你读后能轻松完成你的相关设计。

网友K:
引用 楼主:
对的,判断是否在线性区有两点:最大放大输出在电源的供电范围内,另外交流信号的增益乘积(频率*放大系 ...

不说工作在负反馈装太多的MOS管都是工作在饱和区,便于放大;工作在正反馈状态下的MOS管子都是工作在线性区,速度快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对的,判断是否在线性区有两点:最大放大输出在电源的供电范围内,另外交流信号的增益乘积(频率*放大系 ...

此说法的意思是GBW=Av*f(3db)是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看上面的电路,以及示波器图,你会发现,Vin+与Vin-是一致的。
,始终R3是固定的,R3上的电压是固定的,  ...

这个是个电压串联吧?输出端采样电压,输入端电压相叠加,为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K:
此说法的意思是GBW=Av*f(3db)是吧?

ok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个电压串联吧?输出端采样电压,输入端电压相叠加,为串联

嗯,运放负反馈均为电压采样。这也是为何运放可以使得输入阻抗可以很大都没关系的,对电流不敏感。所有对电流操作均可以转化到电压的问题上

网友L:
顶起来,楼主辛苦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顶起来,楼主辛苦你了~~

不辛苦,今晚坐车从南京回哈尔滨,然后后天到,我回去继续更新,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一起研究运放。

楼主:
刚从南京回到哈尔滨,今晚更新完这一集题目中的内容。大家到时候来挑刺啊,一起学习

楼主:
继续更新,这次该讨论电流并联负反馈了。这个是这四种中稍微难理解的,不是我们笨,可能是其他地方讲的太复杂,没有说到问题本质。今天我给大家说说我认为的本质是什么。我先去画个电路图,稍后回来更新。

楼主:
如图所示,2和3节点电势为0,输入电流源通过R和RF流到RL,这里主要考虑RL,RF,R1组成的并联分流网络,再考虑串联分压。
可以看出R1与RF、RL的公共节点电压应该是端口1的已办,看示波器波形,应该是一半的,对吧?也就是说符合这样的最简电路。

其中电流源提供的I(in)通过RF流过,由于运算放大器迫使这个最简电路要符合伏安特性,所以有Fi=if/io=R1/(R!+RF)
或者什么反馈系数不用管,直接的就是个符合伏安特性(串联分压,并联分流)。可能不太对,我对这个电流并联负反馈放大电路理解不够深入,待我慢慢加深理解,继续更新,到时候出个PDF文档,供大家下载。
求高手过来补充,或批判找问题,互相学习,互相提高

楼主:
总结,运放负反馈电路的分析方法是:根据运放的基本特点,把运放消失掉,只保留最简电路图,将电感,电容看做可变电阻(针对不同频率的信号电阻不同)分析,将会大大减轻你大脑理解力的工作量。

反馈电路类型的判别方法:
反馈电路直接从输出Vout端引出,则是电压反馈。
从负载RL靠近地端(一般还有一个定值电阻与RL相连,该定值电阻另一端是接地的)引出,则是电流反馈。
或者这么理解,对输出端(负载两端)短路,反馈量为0,则为电压反馈,若不为零是电流反馈。
输入信号和反馈信号分别加到两个输入端是串联反馈,加到了同一个输入端是并联反馈。(因为运放有两个输入端分别叫Vin+和Vin-)
反馈信号使得净输入的信号减小的就是负反馈。净输入=(Vin+) -(Vin-)

楼主:
已总结成**,供大家下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L:
顶起来,楼主辛苦你了~~

已经整理成PDF,放到49楼供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幫忙整理成一個文檔學習一下嗎,多謝了

已经整理成PDF文档,在49楼,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经整理成PDF文档,在49楼,希望对你有用。

多谢啦

网友M:
这电压串联主要用做电压放大电路的输入级或中间级,而电流并联做要用作电流放大,电压并联主要是电流电压变换器及放大电路的中间级,电流串联主要是电压-电流变换器及放大电路的输入级

网友N:
下载了,慢慢体会一下,一直搞不太明白,谢谢

网友O:
这把负反馈的几种常见的变形分析挺深刻的,对于学习模拟中负反馈挺有帮助的

网友P:
谢谢了   楼主   资料共享的不错   需要花点时间好好看看   先顶一个   不错哦

网友Q:
写的很好~~,期待其他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Q:
写的很好~~,期待其他大作

https://bbs.21ic.com/icview-558206-1-1.html
这个或许你也感兴趣

网友R:
谢谢版主大人

楼主:
引用 网友R:
谢谢版主大人

也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S(2013-06-10):
顶一个   谢谢了   楼主  不错 的资料分析   很透   谢谢了

网友T:
楼主  很强大   很不错   谢谢了   楼主   有时间   需要好好看看   谢谢

网友U:
楼主用的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S:
收藏一个   谢谢了   楼主  有时间需要好好看看   顶一个

网友V(2014-11-04):
引用 楼主:
已经整理成PDF,放到49楼供下载。

哪里有PDF啊!!卤煮?

网友V:
引用 楼主:
接下来我将讲解我比较喜欢的串联电压负反馈拓扑结构的认识.

这是我认为最为经典的串联电压负反馈运放的拓 ...

提到的Vin-指的是图中的哪里啊?

网友V:
引用 网友V:
提到的Vin-指的是图中的哪里啊?

知道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V:
哪里有PDF啊!!卤煮?

放在48#了!

网友W:
:victory:好东西,温故而知新

网友X(2015-06-28):
运放的运用   本质上就是两种情况    工作在线性区   和非线性区     在线性区   需短需断  是核心    在非线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