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3.3V的LED灯

楼主(2013-05-11):
各位大师,帮帮忙,我是用单片机来控制数字电位器,数字电位器一个控制端接LED灯,用意是调节灯的亮度,但是,这个LED灯达到3.3V才能亮,可是电位器的控制端才2.2V左右,请问怎么才能让这个LED灯亮呢

网友A:
拿大**打蚊子

网友B:
为什么非要用数字电位器呢?

网友C:
用PWM控制亮度就好

网友D:
能否考虑LED的一段直接接3.3V    另一端接数字电位器呢

楼主:
用PWM来控制LED的亮度,我试了不行,我一按键就亮灭,到底怎么回事啊,求程序

网友E:
数字电位器的载流能力未必能满足LED的需要。

网友E:
如果过流,数字电位器的特性将不能保证是“电位器”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WM控制亮度就好

你好,PWM控制,需要加什么芯片吗,还是直接从IO口控制高低电平的变化

网友F:
I/O的PWM直接控制LED正极,正极再接个大电阻,大电阻再接按键,再到地

网友G:
能否考虑用LM317来试试

网友H(2013-08-12):
引用 网友A:
拿大**打蚊子

当场死亡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最终怎么处理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