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3C8T6和TJA1050的CAN接口问题

楼主(2013-05-11):
STM32F103C8T6的45脚定义是PB8/CAN_RX,那么该脚连接的是TJA1050的1脚(TXD)呢,还是4脚(RXD)?32的数据手册上好像没有45、46脚的详细定义说明呀?

网友A:
PB8-CAN-RX接TJA1050的4脚
PB9-CAN-TX接TJA1050的1脚

网友B:
看一下TJA的datasheet就可以发现它只是连接器,不是终端,没有收发对偶问题,所以直接接就可以

网友C:
看看技术手册   有你需要的答案   这个问题不是问题   呵呵

网友C:
作为单片机应用工程师   很多时候   遇到难点   在所难免   不过只有真正吃透了   技术手册   一般的问题  基本就都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