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IM1 互补输出 求助 啊!!bldc 求助啊

楼主(2013-05-11):
做bldc 是用IR2130驱动的,  ir2130是低电平有效
那么 32初始输出电平就有要求了吧!
初始的时候 六个通道肯定都是要高电平的,可是我设置极性,设置ODR,或者BSRR 他都是低电平
然后再换向的时候
我三桥是这样接的
OC1 OC2 OC3 接Q1 Q3 Q5 这是上三桥
OC1N OC2N OC3N 接Q2Q4Q6这是上三桥
那么例如我让Q1和Q6导通
那我就要OC1输出pwm波 OC3N输出低电平
其他的呢 就要保持高电平 防止上下桥都导通那就会烧管子了
但是 如果用单极性 驱动的话就是Q1导通是Q2是Q1的pwm波互补输出波 这个我可以做到
就是不输出 老是不能设置成高电平这让我很郁闷,我也按那CCER的表格设置了还是不行啊啊啊啊啊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呵呵

网友B: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C(2015-04-13):
楼主问题有解决吗

网友D:
ST的单片机,刚上电的时候,IO都是默认为浮点输入状态的,好像是这样

网友E(2015-05-20):
你好啊 你QQ多少啊?》我也遇到你的问题啊,你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E:
老大 你的问题解决没啊?怎么解决的啊? QQ871250057求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