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寻找方案5-24v输入 3.9V输出 1A以上负载能力 GPRS模块供电

楼主(2013-05-11):
寻找方案5-24v输入 3.9V输出 1A以上负载能力 GPRS模块的供电部分
从ARM板的电源取电,所以需要的输入电压比较宽泛
也可以靠换不同型号的IC
但是不动板子达到
5V输入或12-24V输入
输出要求不变,3.5-4.5V范围内都是可以承受的
GPRS模块前接了1000uF电容,所以原本2A的峰值电流降低到600mA,但要有冗余也就算1A好了

网友A:
满足这个要求的片子一大堆

楼主:
呃,便宜,好找,常用,电路简单,稳定,温升不高的片子,新来的菜鸟,麻烦指点一二

楼主:
最小压差只有1.1V,DC-DC的片子,这么小压差可以搞定么?初学,担心搞不好好外围电路的匹配

楼主:
自己顶一下,那位大侠给推荐一下,刚入行,呵呵

楼主:
TPS54231 是TI推荐的,但是外围电路太复杂了
CAT4088倒是简单,不知道是否符合我的要求

网友B:
哼!…不付出!那有收获?…我一亩三分地…谁帮我种麦子?…当然:我来收麦子哟!…哈哈

网友C:
我用的是MIC29302WT,输出电压是4.2V。

楼主:
我查了一下,MIC293系列的最小压差应该是2伏吧?

楼主:
那么当我5V输入就只有3v输出了,这样负载模块会关机的

网友D:
最简单的是1117,就可以啦

网友E:
电源输入低的话建议用29302足够了,29302在3A输出的的时候压差最大0.6V,输入电压高的话建议用DC-DC,效率高些,TPS5430,LM22676等都可以,价格也不贵,不管用什么都得使1mS时间内的2A输出能力下输出电压在3.7V以上,否则模块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