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ESD管是怎样做到保护的

楼主(2013-05-11):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ESD管是怎样做到保护的,个人认为是在引脚上感应到静电时,芯片会通过箝位的作用将引脚上的电压箝位。

但感觉这又说不通,因为静电是需要释放掉的。而这个芯片并没有释放静电电流到地上的路径,想不明白,恳请各位高手解释下,万分感谢。
这是器件datasheet

楼主:
在查看器件手册的时候发现,其Reverse Stand-Off Voltage最大才有2.8V。我想问下,网线的RX和TX的信号电平有多高啊。

网友A:
一般来说,根本无需用这个SLVU,除非你用的网卡芯片是山寨货。

俺现在还能清楚记得网卡物理层部分原理图,接收端RX接收差分信号后,先经过开关门控制选通,然后放大,峰值检测,6位ADC,然后送往4B5B和曼彻斯特编解码电路,送往CSMA/CD。输出则相反,解码后输出,10M是ROM+DAC+LP,100M是MLT3+开关电流源+LP+差分输出。当然还有时钟恢复电路等。
芯片内部有及其完备的ESD保护,每个PAD上都有二极管保护,这些东西要占用非常庞大面积,山寨货把这些都省了?

楼主:
这可不能这么说,很多的接口芯片手册上就有防护ESD的等级,如485和232芯片,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设计很多的ESD保护电路,我个人觉得,不管是大厂家还是小厂家的芯片,最好还是需要增加必要的防护电路的。不能完全依靠芯片来防护,而且如果不在接口处就把静电处理掉,静电进入到PCB内部,很多器件都受不了的呢。

楼主:
没人知道么?坐等高手啊  :'(

网友B:
可能是起到电压嵌位的作用,内部会消耗一部分能量

楼主:
但是静电电流是怎么放掉的呢?这个才是奇怪了,根据手册上的信息,我也感觉是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