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产生pwm

楼主(2013-05-11):
能给我讲下原理么 看到有用俩定时器的 有用一个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
就是那个具体的思路 看那些程序都没有注释的 看的稀里糊涂的

不需要程序

就是希望大神们给我简单的分析下思路  或者不同的方法  用的是51单片机

我原来写了个简单的pwm 频率和脉宽可调的 但是好像能调的频率很低
https://bbs.21ic.com/icview-546570-1-1.html

网友A:
PWM的几种应用情况:
1.用软件模拟PWM。很难做到频率很高,很准,因为芯片需要通过不断的中断,进入相应程序进行电平换向操作,导致中断频繁,效率低下,PWM的频率取决于芯片主频,这种方式一般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
2.用芯片内部集中的PWM模块。现在大部分设计都采用这种方式,操作方便,设置一下就OK了。
3.使用专用PWM芯片。通过SPI ,I2C等接口和主芯片连接,这种方式,可以满足对频率要求很高的情况。

建议你采用内部集成PWM模块的芯片,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