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电机控制方法

楼主(2013-05-11):
一些控制电机的芯片
放大器,数据转换器
隔离产品,温度传感器
接口,微控制器与电源管理

网友A:
这电机控制的指南挺不错的,有许多比较实用的芯片

网友B:
谢谢了   楼主   电机的控制这一块还需要好好研究一下   不错的资料  很好很强大   顶一个

网友B:
不过  这一块主要是开关电源的版块   发错坛子了

网友C:
电机控制   以前玩过   不过不精  还需要好好玩一玩   谢谢你   楼主   资料   先收了

楼主:
结贴了,希望电机控制方法对大家有用

网友D(2013-07-04):
收藏一个   谢谢了   楼主  资料很不错   有时间   需要好好消化消化   顶一个

网友E:
收藏一个   楼主   资料很不错    需要好好钻研钻研    顶一个   有时间   是需要好好看看的    顶起来

网友F(2013-08-08):
请问步进电机是怎样控制转速的呢?

网友G:
收下了,谢谢楼主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步进电机是怎样控制转速的呢?

一般来说,4线步进电机有两个绕组,通过控制两个绕组中电流的大小来实现一个旋转的电磁场。旋转电磁场通过电磁力矩拖动转子转动。
然后呢,两个绕组中电流控制的精细程度就代表了细分数的大小。在相同的控制频率下,细分数越大,转速就越慢,但是不容易产生失步现象;细分数越大,转速越大,容易产生失步现象。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一般来说,4线步进电机有两个绕组,通过控制两个绕组中电流的大小来实现一个旋转的电磁场。旋转电磁场通 ...

学习了

网友C:
好好看看   谢谢了  楼主   资料比较给力   有时间好好钻研钻研   谢谢了

网友H:
电机这一块   花的时间比较少   有时间  还是想做一做的   看看先

网友E:
电机控制芯片    仔细看看   谢谢了   楼主   不错

网友I:
这里面都是财迷  都是来窃取别人的资料的 真正去教你的没有几个  最好自己买本书看吧  自己多学学就行啦

网友J(2013-10-06):
楼上所说有一定道理。。不全对。

网友K:
很好的资料  楼主   谢谢了   这一块   抽空好好看看  谢谢你

网友L:
谢谢了   楼主  资料很不错

网友M(2013-12-02):
只能说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