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帮忙看看这电路里面的MOS管应该用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3-05-11):
我现在在做毕设,用3.3V 的单片机和一个5V的芯片进行SPI通信,调试的时候显示单片机那边发送的数据是没问题的,可接收这边不知道怎么样,就是没有反应,SPI我接了上拉电阻,则量单片机SPI输出高电平时是3.6V左右,怀疑接收这边不能正常识别高电平。所以我想改造一下电路,具体原理图如下,想请各位前辈们帮忙看看这电路图还有什么问题?主要是两个MOS管我不知道选什么型号的。小弟现行谢过。。。

楼主:
先顶,还有我看有些原理图上MOS管还加上了二极管?具体作用是啥?

楼主:
还需要说明一点,主机发送0xff,同时从机发送数据,从机发高电平,主机MISO接到高电平,从机发低电平,将线上电平拉低,主机MISO接到低电平。

网友A:
MOS管一般需要较高的驱动电压,比如6到10V,而单片机输出太低,不满足。
解决办法是选低压驱动的管子,比如锂电保护电路里用的。

可以到大厂家的网站进行筛选,比如irf的 https://ec.irf.com/v6/en/US/adir ... &N=0+4294841672
比如选 RDS(on) Max 2.7V (mOhms) 的50mR的IRF7601 http://www.irf.com/product-info/datasheets/data/irf7601pbf.pdf

网友B:
直接用IC简单点吧,MOSFET品种繁杂,不是很好选。你这样用,首先排除功率MOSFET,其它的,还有速度、封装等等一系列问题。看看别人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一般需要较高的驱动电压,比如6到10V,而单片机输出太低,不满足。
解决办法是选低压驱动的管子,比如 ...

嗯嗯,我选型时找到这个网站了,可是对着里面的参数不是很熟悉,还都是英文的,本来MOS管的参数我就还不是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IC简单点吧,MOSFET品种繁杂,不是很好选。你这样用,首先排除功率MOSFET,其它的,还有速度、封装等 ...

嗯,我的电路主要是想在不同时刻分别使能上拉和下拉电阻,而且IC也需要双向的,能推荐一些类似功能的I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