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操作符

楼主(2013-05-11):
今天才知道函数的()是操作符,函数名和参数是其操作数,这么算起来,if和switch后面()也是操作符?

网友A:
是吧,if switch里面的就是操作数嘛;P

楼主:
书里面对()操作符讲得太少了,有没有什么参照的标准?

网友B:
楼主是在说c还是c++ ?

楼主:
C和C++在这个操作符上面有区别?我正在看c++ primer,摘抄一段讲解if语句的段落:根据语法结构,最简单的 if 语句
是这样的:
     if (condition)
          statement

其中的 condition 部分必须用圆括号括起来。
书上没说这个圆括号是操作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