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温湿度传感器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13-05-11):
有用过SHT21的吗,调了好几天了,还是没成功,郁闷中。单片机用的是STM8S103K3的,模拟I2C,现在的问题是数据从传感器返回的每次都不一样,比如湿度每次上来的数值都是忽高忽低的大幅度的跳变,没有规律,程序是按官方例程改的,代码贴出来比较多,现在是不知道怎么入手找问题了:1、传感器换了两个还是这个问题,说明不是探头问题;2、传感器读写客户寄存器能顺利实现,说明硬件焊接和基本时序没有问题;3、CRC没有报错,每次读取的湿度值和CRC校验值都对的上 ;
各位老师给给意见,指指找错方向也好,懵了。

网友A:
没有详细看,不过看看是不是数据类型的问题,传感器给出的有符号无符号数有关系么?

网友B: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版主的意见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详细看,不过看看是不是数据类型的问题,传感器给出的有符号无符号数有关系么? ...

非常感谢,一天鏖战,终于搞定了,问题确实出在数据类型上。官方例程给出了很想详尽的应用方案,但是很多东西稍显繁杂,移植的时候确实容易出现各种数据类型等细节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一天鏖战,终于搞定了,问题确实出在数据类型上。官方例程给出了很想详尽的应用方案,但是很多 ...

嗯,恭喜恭喜,搞定了就好~

网友C(2014-09-18):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一天鏖战,终于搞定了,问题确实出在数据类型上。官方例程给出了很想详尽的应用方案,但是很多 ...

你好 你的SHT10程序 能共享一下吗 遇到同样问题 一直没调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