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最高只能显示到66度?

楼主(2013-05-11):
我最近做了一个用DS18B20进行温度显示,平时温度显示正常,当温度值达到66时就无显示了。
我想是不是达到了高温限值(TH)这个我没有进行设置呀?
还有精度设置也有点问题:我是先复位,写暂存器(0x4e),再写入(TH)和(TL),最后写入配置寄存器 0x1f(设置为9Bit)
但读到的温度值还是12Bit的???

网友A:
最近做实验,老师不让用,必须模数转换

楼主:
怎么没人气,自己顶一下......

楼主:
/******=====精度设置(无反回值)======*******/
void DS18B20_setup()///res这形参
{
while(DS18B20_Reset());///
  WriteOneChar(0x4e);/////送入0x4E
delayms(10);
  WriteOneChar(0x63);
delayms(10);
  WriteOneChar(0x00);
delayms(10);
  WriteOneChar(0x1f);///精度设置,
delayms(10);
}

/*******读取温度值,*********/
uint ReadTemperature()////char型函数只能反回char型数据
{
uint temp;
float temp_ft;
uchar a=0;
uchar b=0;
uchar t=0;
while (DS18B20_Reset());///复位成功while=0向下执行
WriteOneChar(0xcc); ///跳过 ROM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ms(790);////判忙,读取DQ的值,闲时DQ=1,忙时DQ=0
while(!DS18B20_ReadBit());

while (DS18B20_Reset());///从新复位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暂存器
a=ReadOneChar();///设a 读到0xa7
b=ReadOneChar();////设b 读到0xe6 高8位

temp=b;
temp<<=8;
        temp=temp|a;///这里将a b两个8位合并成了16位

        temp_ft=0.0625*temp;///得到实际温度值
        temp=temp_ft*10+0.5;//
return(temp);
}

网友B(2015-06-1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解决办法是读取1bit后要加延时,确保完成一个完整的60us读取时间槽再返回,否则就出现上述的问题啦。另外one-wire器件尽量用长点的延时以确保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