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的地 接大地

楼主(2013-05-11):
不论你是否证实了是手碰外壳就导致片子损坏,只要系统允许,就要接地。不过,一旦要这样做,必须考虑雷电反击的问题。不知道你对防雷了解多少?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资料

假如电路板的地和大地直接连接了  雷电反击了怎么办  怎么才能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电路上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不接地怎么办,悬在那?

网友B:
如果需要电磁屏蔽就接外壳,否则自成系统,悬置好了。不过考虑到等电位理论,可以大电阻或微电容连接大地。

网友C:
即使不接大地,也要加保护啊。
还要考虑爬电距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电磁屏蔽就接外壳,否则自成系统,悬置好了。不过考虑到等电位理论,可以大电阻或微电容连接大地。 ...

大侠能否讲下等电位理论是什么意思?谢谢啊

网友E(2019-12-19):
这个问题我也在找寻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