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cs的使用?

楼主(2013-05-12):
ccs, TI, IO, CCS4, ce
我电脑装了ccs4.1,可是编译程序怎么都通不过,其中一个错误是Severity and Description        Path        Resource        Location        Creation Time        Id
unresolved symbol _main, first referenced in G:\CCS4.1\ccsv4\tools\compiler\c5400\lib\rts500.lib<args_main.obj>求高手指点,建完工程在编写程序之前还需要做哪些事情呢?求给位老师多多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先找个带的例程  打开后编译看看能否通过  如果可以  就说明不是你软件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你在建工程时一些文件添加有问题了   建议可以先在可以编译通过的工程下修改并添加自己的程序   熟悉了一些文件的作用之后   可以来建工程

网友B:
LZ是要用MSP430吗?    建议用IAR比较好 如果需要的话加我QQ49664392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Z是要用MSP430吗?    建议用IAR比较好 如果需要的话加我QQ496643921

应该不是吧  我看到报错里面有c5000

网友C(2013-06-25):
路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路径问题!

越来越觉得ccs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软件比较苛刻  严谨

网友C(2014-01-03):
引用 网友A:
越来越觉得ccs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软件比较苛刻  严谨

你现在可以安装5.5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可以安装5.5了,

license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icense呢

有一个免license得,你安装的时候选那个,而且买一个仿真器也没便宜,一二百块钱吧,应该是xds100v2的仿真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免license得,你安装的时候选那个,而且买一个仿真器也没便宜,一二百块钱吧,应该是xds100v2的仿 ...

那你安装的就是限制代码大小的   好像只支持xds100

网友D(2014-03-03):
我用的是ccs3.3,笔记本好像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