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寻求一个24V、10A的稳压电源

楼主(2013-05-12):
输入时三相的整流,基本上输入时530VDC,现在就是寻求用什么拓扑好些,才能输出24V,10A

网友A:
要自己设计开关电源吗?高压的话难一些,如果用单相、直流标称310V就简单得多,240W不大,可以参考微机的电源。

网友B:
380V整流后可得到接近600V直流电压,200W轻松的!…用494,用半桥很容易!不过在设计PCB时应注意大电流、高压布线要领即可!…

网友C:
我又学了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