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 MIG 仿真求助!

楼主(2013-05-12):
最近在做DDR2 的仿真, 遇到一个问题: ISE  MIG 工具生成的 DDR2 模型 ddr2_model_cx.v  文件,ddr2_model_parameters_c3.vh 和 user design 文件下 的 DDR2 顶层文件,如何连接?

网友A:
你在MODELSIM里面输入命令,将路径指定到你的SIM_TB_TOP所在的路径下,然后运行脚本进行仿真。不需要你连接,仿真自己会调用。打开MODELSIM先用一个CD的命令,像DOS一样,指定路径,然后再用DO SIM.DO这个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MODELSIM里面输入命令,将路径指定到你的SIM_TB_TOP所在的路径下,然后运行脚本进行仿真。不需要你连接 ...

嗯,谢谢,已经解决了! 结贴把分给你吧。 我用它自带的仿真工具仿真的,而且要自己去写和读数据,不是完全按照它给的仿真文件来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已经解决了! 结贴把分给你吧。 我用它自带的仿真工具仿真的,而且要自己去写和读数据,不是完 ...

感谢

网友C:
恭喜搞定啊

网友B:
怎么还没结帖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已经解决了! 结贴把分给你吧。 我用它自带的仿真工具仿真的,而且要自己去写和读数据,不是完 ...

加你自己的用户接口一样可以用这个脚本仿真
放到rtl文件夹下面取代mig生成的用户接口就行了
只要弄出来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你自己的用户接口一样可以用这个脚本仿真
放到rtl文件夹下面取代mig生成的用户接口就行了
只要弄出来就 ...

他已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