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不动作,,,,怎么办?

楼主(2013-05-12):
这是我的电路图,身边没有软件,所以用手画的,请谅解。
我调节继电器外接的滑动变阻器,发现电流已经很大了(滑动变阻器和继电器有点微热),而且继电器输入端口的压降已经超过5V了(我这个继电器是5V的),,,
可是常闭端还是闭合的,,没有动作,,各位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继电器坏了.

网友B:
如果继电器绕组额定工作电压是5V,不用6N139,直接在继电器绕组两端加5V电压看看,有没有衔铁动作的声音。
没有5V电源,就用四节干电池。

网友C:
8脚不接点儿东西?

扎出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脚不接点儿东西?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继电器绕组额定工作电压是5V,不用6N139,直接在继电器绕组两端加5V电压看看,有没有衔铁动作的声音。
...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8脚不接点儿东西?

不好意思,只画了主要部分,其他的没画,,,

网友E:
条件都达到了,继电器不工作,肯定坏了嘛,换个继电器试试。。。

网友F:
首先继电器的线圈部分没有续流二极管保护.
其次6N139的8引脚是需要接一个18V以下的电源的
还有你的这个继电器功率是多大的,  线圈压降虽然达到5V了,但电流是否满足了.  因为6N139的pin6 的电流最大只有60mA 如果线圈的工作电流大于这个,就不会吸合. 而且6N139的pin5和pin6容易被击穿
另外, 不知道你的继电器是那种的,有一种磁保持继电器是只给一个脉冲信号就会常开吸合变常闭, 脉冲过去后还会保持吸合状态.如果是这中继电器,那就需要修改电路. 再给一次脉冲信号才会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继电器绕组额定工作电压是5V,不用6N139,直接在继电器绕组两端加5V电压看看,有没有衔铁动作的声音。
...

maychang老师,我试过了,用5V的点源直接接上边,常闭端打开,常开端闭合,,,就是没有衔铁动作的声音,,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继电器的线圈部分没有续流二极管保护.
其次6N139的8引脚是需要接一个18V以下的电源的
还有你的这个继 ...

谢谢你,,我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