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运放组成的仪表放大器的问题。有实际做的的高手吗??

楼主(2013-05-12):
我用下面这个电路搭了一个三运放的仪表放大器,在multisim里面仿真是完全正确的,和理论的计算值是一样的,可是实际的电路就不是这样的了,第一级根本没有被放大,我用的芯片是LM324和TL084都不行,有没有实际做过类似电路的高手啊~~求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ADE7755芯片应该可以  不行在联系我QQ1410837839

关键学校有这样的模块,用其他芯片是不行的 ADE7755我百度了一下,貌似是计电量什么的,好像不好用啊

网友A:
你这个用的是运算放大器吧应该不是原装的怎么会没用呢

网友B:
实际如果电压不行,肯定是你焊接错了。
这是标准的电路,不会有问题,有问题的可能是焊接错误或者器件损坏。
不过,任何试图用廉价的运放实现仪表放大,效果不会太明显。
不如选择高精度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如果电压不行,肯定是你焊接错了。
这是标准的电路,不会有问题,有问题的可能是焊接错误或者器件损坏 ...

我遇到的问题真是有点奇怪,我自己搭了一个,用学校买的模块,就是已经画好电路板也不行!!我都无语了!

网友C:
lm324这种失调电压太大了,而multisim是仿真不出那个失调电压的,这个即便你做出来有放大也没有实际应用价值,建议你用OP07做,电阻选用0.1%精度为宜,或者用同一只万用表在1%的电阻中挑选,不然你做出来的仪放是没有实际应用价值的。

+1

楼主:
感谢上面朋友的帮助,现在我经过一个学长的帮助,已经明白了,原来我只是加了一组交流信号,有一端要与地相连才能正确的放大,如果是直流信号(一端不用接地),那么要在第一级的两个正向输入端分别加1UF无极性电容到地才行,

网友D:
问题搞定就行了   软件仿真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搞定就行了   软件仿真还是很不错的

恩恩,问题还是自己没理解透的缘故,你能帮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加电容后就能用直流了

网友E:
好像ina114可以,不过很贵

网友F:
第一级运放的输入端没有直流(对地)通道。

网友G:
同意11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级运放的输入端没有直流(对地)通道。

如果是放大直流量是不是要输入端接一个电容到地,而交流量就不用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放大直流量是不是要输入端接一个电容到地,而交流量就不用接了?? ...

先不说其他的,“交流量肯定不能加对地电容啊,否则,信号从电容直接到地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上面朋友的帮助,现在我经过一个学长的帮助,已经明白了,原来我只是加了一组交流信号,有一端要与地相 ...

我有点没看明白这句描述了什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上面朋友的帮助,现在我经过一个学长的帮助,已经明白了,原来我只是加了一组交流信号,有一端要与地相 ...

此学长的解释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点没看明白这句描述了什么?

就是图上的电路加交流信号可以正常放大,但是加直流信号就不行了,如果要方法直流信号,就只能在输入端分别加两个对地的电容才行,此时交流信号就不能放大了,只能放大直流信号

网友I:
LZ被某些教科书害了,输入没有运放偏置电流回路,能工作就是见鬼了。
请输入端对地接比源内阻大得多的电阻。

但电阻不宜过大,否则偏置电流造成的压降会使运放失灵。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被某些教科书害了,输入没有运放偏置电流回路,能工作就是见鬼了。
请输入端对地接比源内阻大得多的电阻 ...

果然是大神,就是要在输入端对地接一个较大的电阻,只这意思吗??

网友I:
LM324是普通运放,全温范围内:偏置电流可达0.5uA,失调电流可达0.25uA,失调电压可达9mV。

由于偏置电流较大,输入端对地电阻不能过大,否则运放会堵塞。

此外,输入端对地电阻越大,偏置电流引起的放大电路输出失调电压越大。

故,假如信号源内阻1欧,建议输入端对地加个几K电阻就可。

彭建学  上海

网友I:
教科书上的不少是理想模型,有时与实际差很远,不少老师又没有实践经验,带出的学生的怎能不走弯路?

彭建学  上海

网友J:
差分并不意味着可以如此“浮地”....

这和“教科书”或其内的“理想模型”无关。

多数情况下是根本没有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I:
LM324是普通运放,全温范围内:偏置电流可达0.5uA,失调电流可达0.25uA,失调电压可达9mV。

由于偏置电流 ...

谢谢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连教科书,这么似是而非的东西,都没有说差模电压是独立于共模电压而存在的,好好看看书,里面是怎么画的 ...

就这个,我们这里的老师也没有实际的做过,所以。。。唉~~~自己还是得要好好看看书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I:
LZ被某些教科书害了,输入没有运放偏置电流回路,能工作就是见鬼了。
请输入端对地接比源内阻大得多的电阻 ...

经典

网友L:
差分运放接入信号要和系统地构成回路,像楼主的电路在实际中能工作就怪了
除非信号和运放是一个电源系统,还有彭老说的偏置回路

网友M(2017-05-21):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不知道现在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N:
感谢上面朋友的帮助,现在我经过一个学长的帮助,已经明白了,原来我只是加了一组交流信号,有一端要与地相连才能正确的放大,如果是直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