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中SDRAM数据读写错误

楼主(2013-05-12):
各位老大,小弟自己制作的DM642核心板,在做SDRAM测试的时候出问题,帮我看一下呗。多谢!
具体现象是:1,往SDRAM里一直写入0xff,用ccs观察读回来的数据全部为0xff,但是用示波器观察数据线发现有几位是低电平;2,往SDRAM里一直写入0x00,用ccs观察读回来的数据某些位就是1,但是用示波器观察数据线发现几位是低电平;3,往SDRAM里写入0xff并且循环读回,用ccs观察读回来的数据全部为0xff,但是用示波器观察数据线发现有几位是低电平;4,往SDRAM里一直写入0x00,用ccs观察读回来的数据某些位为1,用示波器观察数据线发现有这些位对应的点平为低。测量电路板这几位并没有和地线连接,也没有和周围的数据线有短路现象。
所购买的dm642芯片为无铅BGA封装,因为焊接出了点状况就曾经反复焊接过5、6次。
电路设计和SDram的选型都是参照一个成熟的产品,可以保证程序在那个电路板上运行没有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我焊接了3块电路板,出现的现象是相同的,即全写00会在某些位出现1,但每一板高电平出现的位置都不相同。

网友A(2013-06-15):
问题解决了没  帮忙顶顶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DSP芯片焊接不良造成的